[运放] 我想问下这个正交振荡电路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4-08-19):
对于A1来说uo2是输入电压,uo1是输出电压。
列节点相量形式的方程:
up1=un1=[R1/(R1+R2)]uo1
[(up1-uo2)/R4]+[(up1-uo1)/R3]=(-jwC1)up1
因为电路中所有电阻均相等且为R,所有电容均相等且为C,所以Au=uo1/uo2=2/jwRC
|Au|=2/wRC
Au的辐角在任何频率下恒等于-pi/2
而运放A2的输出uo2在任何频率下都超前于输入uo1九十度
如果我上面的分析没错的话,这个电路就没有选频功能了啊,在任何频率下都能满足振荡的相位条件,这样应该是求不出特定的振荡频率的啊,不知道我到底哪错了,请各位大神指教一下。

https://bbs.21ic.com/forum.html?mod=attachment&aid=MzMxOTgyfDcwN2Y5YTYwfDE3NTYyMzk1MzB8MHw%3D

网友A:
以Uo1和Uo2为界,其左是Uo1/Uo2=2/(SRC),其右是Uo2/Uo1=-1/(SRC)。则有

    T = (Uo1/Uo2) (Uo2/Uo1) = -2/(SRC)^2 = 1

稳态S=jω,代入得

    ω^2 = 2/(RC)^2

    ω = √2/(R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Uo1和Uo2为界,其左是Uo1/Uo2=2/(SRC),其右是Uo2/Uo1=-1/(SRC)。则有

    T = (Uo1/Uo2) (Uo2/Uo1) = - ...

你这里的T是指AF吧,但是AF=1是平衡条件,AF>1才是起振条件
根据AF>1求得w<(√2)/RC
我觉得对于角频率小于(√2)/RC的一切信号,电路都可以产生振荡,为什么答案里说w=(√2)/RC而不是w<(√2)/RC呢?

顺便问一下,大神,能把你qq告诉我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里的T是指AF吧,但是AF=1是平衡条件,AF>1才是起振条件
根据AF>1求得w

这个电路给出的仅是个平衡参数(作为习题只能这样处理),即系统特征方程的根刚好落在虚轴上。实际情况是其根应该在虚轴的右边(不是AF>0),这样就必须由非线性电路特性来限制其幅度的不断增长。非线性情况下,稳态的振荡频率不是那么简单地可以求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给出的仅是个平衡参数(作为习题只能这样处理),即系统特征方程的根刚好落在虚轴上。实际情况是 ...

也就是说这道题中的系统是个不稳定系统对吧(也就是这题本身就不严谨)

楼主: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这道题中的系统是个不稳定系统对吧(也就是这题本身就不严谨) ...

给你发消息发不过去,说我没权限,可以告诉我一下您的qq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这道题中的系统是个不稳定系统对吧(也就是这题本身就不严谨) ...

振荡器本就是“不稳定”系统~~~

这只是个教科书中的题目,因学生所学知识的局限只能在线性系统范畴中讨论问题,故只能得出稳态下的振荡频率。至于起振和稳态信号幅度,这里还未涉及。严格意义下,应该说这里还未给出振荡器的全面分析,而非不严谨。由前提得到结果,这应该是个严谨的过程,至于前提是什么,视具体范畴而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振荡器本就是“不稳定”系统~~~

这只是个教科书中的题目,因学生所学知识的局限只能在线性系统范畴中讨 ...

我觉得振荡器是输出信号没有稳态,而不是不稳定,系统是否稳定应该是通过传递函数中极点的情况来判断的吧,而很多振荡器的传递函数中极点的位置全是在复平面的左半部分的。
问了您这么多问题,真是麻烦您了,您一直耐心的回答我,真是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振荡器本就是“不稳定”系统~~~

这只是个教科书中的题目,因学生所学知识的局限只能在线性系统范畴中讨 ...

你的说法不符合事实!
不管是斯坦福大学,伯克利大学,剑桥大学,还是二流的像布鲁克林大学,他们在大一就开始学习非线性系统基本处理方法了(和线性理论一起学),大二的模拟课已经用这些理论处理实际问题了。
需要的话,我上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说法不符合事实!
不管是斯坦福大学,伯克利大学,剑桥大学,还是二流的像布鲁克林大学,他们在大一 ...

亲,那你觉得我上面说的那些对不对啊?就是我对这道题的那些理解对不对?

网友C:
首先必须说明的是,R4断开,A1是负反馈。

但A1,A2在一起就变成了正反馈。

教科书的所谓相移的说法,是只看表象不堪实质的体现。

加入C1电容,即使没有这个电容,这个电路依然是正反馈。

C1的作用是获得某振荡频率。

你需要计算整个电路的传递函数。

之后才能知道增益和振荡频率。

增益大于1的频率。

maychang -3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必须说明的是,R4断开,A1是负反馈。

但A1,A2在一起就变成了正反馈。

好复杂,没听懂。。。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两天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复杂,没听懂。。。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两天了

这个电路的传递函数还不会酸麻?

可以不考虑2个稳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的传递函数还不会酸麻?

可以不考虑2个稳压管。

我算了啊,结果是2/(wRC)^2,你可以看看我的那些回复,帮我看看我的理解对不对,你就在我的楼层点只看该作者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算了啊,结果是2/(wRC)^2,你可以看看我的那些回复,帮我看看我的理解对不对,你就在我的楼层点只看该 ...

Well。

问题之复杂远远超过教科书作者的想象力。

正确的解法它们可能永远都不会懂。

你不会酸也是可以理解的。

你教科书给出的结果很可能是错误的。

因为没有正确的方法,教科书作者不可能得到正确结论。

信不信由你!

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Well。

问题之复杂远远超过教科书作者的想象力。

可是这是童诗白和华成英出的书,他们都是权威啊,怎么会出没有正确结果的题呢,我感觉我自己的理解应该勉强算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