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字符类型数据运算。。。

楼主(2014-08-19):
定义以下三个数据类型:
unsigned  char    C_temp1;
unsigned  long    L_temp2;
unsigned  int       I_temp3;

若   1. L_temp2 + C_temp1 结果是什么类型的呢?
       2. I_temp3  -   C_temp1结果是什么类型的呢?
       3. L_temp2  /  I_temp3结果是什么类型的呢?
请各位指点。。。。。

网友A:
楼主搜搜 C语言 自动类型转换 吧。按优先级来算的,比如double> float > int >char,char在和int运算时char先转换成int,然后两个int数据运算,结果是int。同级的无符号和有符号运算时,强制转换成无符号运算,比如unsigned char和char运算时,强制转换成unsigned char 后运算。

明白了自动类型转换后就不难回答你上面的题了。

网友B:
看你return的类型,系统首先会按照这2个数据类型中最大的操作,然后根据return类型进行变换

网友C:
2楼讲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