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温控开关的使用

楼主(2014-08-19):
一个加热保护电路,用的电源是36V 10A的开关电源,温控器KSD9700,70度,常闭。
原本设想是直接把温控开关串接到电路就行了,但是没想到:
1.温控器KSD9700常态接触电阻:﹤50mΩ 但实测电阻90欧左右,后来再测为6欧。
2.加热丝电阻只有5欧,实测加热时功率为300W。加热需要达到这个功率,改不了。

请问大牛们这种情况下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温度控制,加热到70度就自动断开?

————————————————————————————————————————
经实验,串入温控器后实测功率为287W左右,可能我第一次测的时候没接对吧。

现在还有个问题,我想加个指示灯指示加热状态和断开状态。测一下温控器工作正常不正常
电路工作时电流达8A左右,这时怎么加指示灯会比较安全又不影响加热丝工作?

网友A:
温控开关阻值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是不是坏啦,你在什么温度下测试的。

直接串接在电路中使用啊,不过温度降低到50°的时候会继续导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控开关阻值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是不是坏啦,你在什么温度下测试的。

直接串接在电路中使用啊,不过温度降 ...

未接入电路时测的,常温状态下

网友B:
不可能90欧的
要么你量的问题 表笔接触问题
要么温控器坏了

网友B:
试试 塑料温度保险丝TLRS-97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控开关阻值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是不是坏啦,你在什么温度下测试的。

直接串接在电路中使用啊,不过温度降 ...

买的一批十个都是这个值,不太可能都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90欧的
要么你量的问题 表笔接触问题
要么温控器坏了

实际把温控开关串接入电路后功率就只有7W多了

网友C:
直接捅 70度恒温的PTC陶瓷加热片好了,不需要加什么温控了,直热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90欧的
要么你量的问题 表笔接触问题
要么温控器坏了

又测了下,这回全都是6欧,好奇怪。
就算这样,跟参数手册上描写的50毫欧差的也很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捅 70度恒温的PTC陶瓷加热片好了,不需要加什么温控了,直热搞定。

你的意思是连加热丝都不用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控开关阻值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是不是坏啦,你在什么温度下测试的。

直接串接在电路中使用啊,不过温度降 ...

经实验,串入温控器后实测功率为287W左右,可能我第一次测的时候没接对吧。

现在还有个问题,我想加个指示灯指示加热状态和断开状态。测一下温控器工作正常不正常
电路工作时电流达8A左右,这时怎么加指示灯会比较安全又不影响加热丝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90欧的
要么你量的问题 表笔接触问题
要么温控器坏了

经实验,串入温控器后实测功率为287W左右,可能我第一次测的时候没接对吧。

现在还有个问题,我想加个指示灯指示加热状态和断开状态。测一下温控器工作正常不正常
电路工作时电流达8A左右,这时怎么加指示灯会比较安全又不影响加热丝工作?

网友B:
随便找个led 串个10k 并在加热丝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经实验,串入温控器后实测功率为287W左右,可能我第一次测的时候没接对吧。

现在还有个问题,我想加个指 ...

LED串接个电阻,并在电阻丝上。注意电阻的耐压值,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便找个led 串个10k 并在加热丝上

这样LED会是常亮吧,我并在温控器前试试看

网友D:
会不会如此大的电流通过温控器时引起自身发热,造成接触电阻变大?或者加个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串接个电阻,并在电阻丝上。注意电阻的耐压值,功率。

测试没问题了,我知道最开始为什么测的结果不对了。
因为测试用的容器是不锈钢的,导热特别快,所以上电后没多久温控就自动断开了。

找到问题所在了,谢谢各位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如此大的电流通过温控器时引起自身发热,造成接触电阻变大?或者加个继电器? ...

真有可能,待我测试看看

网友E:
接触电阻大电弧烧蚀下就好了

网友F:
电弧烧蚀下也就快坏了。

网友G:
使用的电源10A,已经有点大了,电压36V也不高。这样回路中任何一点电阻都会对加热负载有影响。所以led只能按照楼上的建议,串个电阻后并在加热器两段。控制器如果导通电阻小,可以直接与负载串接,如果导通电阻较大,可以考虑加在电源的初级控制。或者增加一个大电流的继电器

网友H:
一般,触点用在直流,要比交流的容量小很多。

网友F:
25楼说的对,交流电流有过零点;直流电流没有,不易灭弧,所以容量小。

网友I:
楼主测量的温控器导通电阻是不对的,该温控器应该是使用的非触点开关即使用有源器件来做开关控制,用数字万用表测量是没有意义的。如果负载得到的功率不够,可用温控器带继电器来控制负载。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连加热丝都不用了么?

不要另外的发热丝
PTC 本身就是发热元件、温控元件,你这种固定温度的应用,最适合用PTC,只要能找到合适温度的 PTC,就什么都解决了。

网友J:
大电流触点小电流时电阻就是大。

网友J:
你的温控器额定电流5A。使用电流2A。你现在这么大的电流肯定不行。加继电器。

网友J:
常态接触电阻式在特定电流下测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实际把温控开关串接入电路后功率就只有7W多了

这个后来加了LED测试后证实是因为温控器断开了,所以功率只有7W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测量的温控器导通电阻是不对的,该温控器应该是使用的非触点开关即使用有源器件来做开关控制,用数字万 ...

原来是这样,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的温控器额定电流5A。使用电流2A。你现在这么大的电流肯定不行。加继电器。 ...

现在手上没有继电器,有耐100V/80A的NMOS管,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测量的温控器导通电阻是不对的,该温控器应该是使用的非触点开关即使用有源器件来做开关控制,用数字万 ...

现在手上没有继电器,有耐100V/80A的NMOS管,可以么

网友I:
引用 楼主:
现在手上没有继电器,有耐100V/80A的NMOS管,可以么

可以,搭个开关电路即可。但是不是比原设备的开关内阻更低,要看你用的管子参数以及具体的电路设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以,搭个开关电路即可。但是不是比原设备的开关内阻更低,要看你用的管子参数以及具体的电路设计了。 ...

MOS管内阻19毫欧,没问题~
直接用三极管驱动MOS可以么,需不需要光耦隔离?

网友I:
引用 楼主:
MOS管内阻19毫欧,没问题~
直接用三极管驱动MOS可以么,需不需要光耦隔离? ...

不需要加光耦,你的温控器应该可以直接驱动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需要加光耦,你的温控器应该可以直接驱动MOS管。

好的,我测试看看,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