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CC2591和NRF51822之间怎么连接

楼主(2014-08-19):
现在想用NRF51822做蓝牙4.0,但是信号覆盖范围达不到,所以想用CC2591做信号功率放大,但没现成连接方案,各位能不能帮下忙

网友A:
不是很明白的,这方面的我也没做过的,帮着顶一下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明白的,这方面的我也没做过的,帮着顶一下的吧。

这个你可以参考CC2530和CC2591的连接,有三个控制引脚和两个信号输入

网友C:
可以参考CC2591和CC243X之间的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