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经验分享】KL25在MDK中将函数指定到flash地址

楼主:
【经验分享】KL25MDK中将函数指定到flash地址
一,  经验分享描述
          在之前的经验分享中写了些在KE02下,CWIAR以及keil的编译环境中,如何定义constant到指定的flash地址。但是实际上,大家在使用我们kinetis的过程中,可能也希望能够灵活的将某个函数直接定义到指定的flash地址,这样,如果改变这个函数,实际上,只需要改变函数所在的flash,而不需要更新所有的flash。所以,为了方便大家操作,我们论坛里已经推出了在CW以及IAR下,如何指定函数到具体的flash地址,本文就讲解下,在MDK的环境下如何实现指定函数到具体的flash地址。
二,  经验分享在MDK环境下实现
         该经验分享要在MDK中实现函数的绝对地址指定,一共有两点需要注意:scatter文件中函数绝对地址的开辟以及程序中将函数定义到定义的绝对地址处。
下面来仔细讲解这两点
1.在.sct文件中定义函数要存放的地址
.sct文件可以在工程的UV4Build文件夹中找到,找到后可以拖进MDK界面中即可以打开,可以使用如下格式定义这个地址:
  ER_IROM2 绝对地址 FIXED
  {
            *.o (段地址名)
               }
例如,在本次试验中,希望将函数定义到flash地址:0x0001E000这个地址,靠近flash空间的尾部。实际我们的定义如下图:

另外,每次编译之后,编译器都会重新生成.sct文件,所以为了避免写的代码被刷掉,需要做一些配置,禁止使用编译器每次生成的.sct文件,而是使用指定的.sct文件。修改方法:project->options for target->linker, 不勾选 use memory layout from target dialog. 如下图所示:

这样,你每次修改后的platinum_flash.sct在编译之后就不会被改变掉了。
2.    在主函数中定义函数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将所定义的函数放到1里面所定义的flash地址段中。
举例定义如下:
char funcInROM(int flag)__attribute__((section("funflash")));
char funcInROM(int flag)
{
                if (flag > 0)
                {
                    return 1;
                }
                return 0;
}
此时,这个函数就直接放到了0x001e000地址。
3,测试结果
        本次试验的平台是FRDM_KL25,所使用的MDK平台版本为:V5.10.0.2。代码修改是基于KL25_SCplatinum工程上修改的。
测试结果分两部分进行,第一部分是在进入debug的状态下,查看memory
第二部分是在生成的hex文件中查看。
        在测试之前,首先讲一下MDK hex文件生成配置,以及hex文件格式。
1 MDK环境下hex生成配置
           在工程中选择project->options for target->output,勾选Create HEX file,点击ok。如下图:

2hex文件格式
文件格式为:
起始符“:

数据长度(1B

存储地址(2B

数据类型(1B

数据(16B

校验码(1B

这里举个例子:
       :1000C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40
:  :表示一行的开始
10表示这一行包含的数据长度,一个字节
00C0表示存储的地址,两个字节,这里是在flash的地址0x000000c0.
00表示数据类型,一个字节,00为数据记录;01文件结束记录;02扩展段地址记录;04扩展线性地址记录。
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代表具体的数据,这里数据都是FF16个字节。数据的存储是高位地址在前,低位地址在后。
40表示校验码,一个字节。校验码是0x100-这一行数据总和的低字节,然后取低一个字节。
3debug memory查看测试
编译后,进入debug,调出memory窗口,方法为:view->memory windows->memory 1, 然后在address中输入要查询的flash地址:0x0001e000,然后按下enter键。结果如下:

     可以看到在0x0001e000这个地址的数据为:
29004601 2001DD01 20004770 0000E7FC
4)查看对应的hex文件。
编译工程之后,Hex文件在工程的build\keil\platinum\UV4Build中,打开后可以看到具体的hex内容,找到地址为E000的地方,可以看到结果如下:

即结果为:
01460029 01DD0120 70470020 FCE70000
和窗口memory中的数据:
29004601 2001DD01 20004770 0000E7FC
相比hex的数据正好是高位地址在前,低位地址在后。
其实这一串数据就是上面定义的char funcInROM(int flag)的十六进制码,可以看到确实是在我们指定的flash地址中,实现了IAR环境下,函数的flash地址指定。
如果屏蔽掉主函数的地址指定:
char funcInROM(int flag)__attribute__((section("funflash")));
会发现,实际上这个函数会被编译器分配到hex0x0424处,而0XE000处没有相关的函数代码。

三,  附件
附件提供了本文的PDF,以及测试代码。

楼主(2014-08-19):
本帖和KL25在IAR中将函数指定到flash地址 合为姐妹贴。

网友A:
MDK 很久以前用过,现在改用IAR了。下一步准备用KDS

网友B:
谢谢斑竹分享,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MDK 很久以前用过,现在改用IAR了。下一步准备用KDS

IAR的函数flash位置指定,我也写过了。如果用KDS,那么就和CW是一样的,CW中的函数flash位置指定也有经验分享。

网友C:
顶一下
更多类似经验分享帖请看 飞思卡尔论坛支持小组【经验分享】总汇

网友D(2016-06-08):
最近在看这一方面的知识,写的很不错,谢谢分享,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