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中断if的用法对吗指点下

楼主(2014-08-19):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if ( TIM_GetITStatus(TIM2 , TIM_IT_Update) != RESET )
                 {
                            time++;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GPIO_Pin_0) == DSM_LW)

                                  lowtime++;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 TIM_FLAG_Update);
           }

}

网友A:
这是通过定时中断检测 PC0 的状态. 应用正确, 不知道遇到什么问题了?

网友B:
定时器中断源很多;
不知道你现在判断的是啥定时器中断;
程序的语法没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