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关于P0口复用的问题

楼主(2014-08-19):
DAC0832的数据输入端和显示屏的数据口复用P0口,出现问题。请问 储存P0的值,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P1,P2,P3口都占用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1,P2,P3口都占用了吗?

是的 谢谢

网友B:
加锁存芯片啊  比如573。

网友C:
一般加锁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锁存芯片啊  比如573。

可以不加的么?用软件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加锁存

开发板上都是加的

网友D:
不加楼主觉得能实现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加楼主觉得能实现嘛?

楼主表示压力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不加的么?用软件的方式

不行的   P0口你既做输入口又做输出口 , 想保证数据完整性 必须加锁存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的   P0口你既做输入口又做输出口 , 想保证数据完整性 必须加锁存芯片 ...

我对分时复用不太了解,请问那能解决问题么?

网友E:
DAC0832是带锁存器的吧。

网友E:
20多年前用过,直接挂在P0口,但是需要把数据选通锁存到0832.

楼主:
引用 网友E:
20多年前用过,直接挂在P0口,但是需要把数据选通锁存到0832.

void dac0832_data(unsigned char Data_value)
{
        DAC0832_CS = 0;
        DAC0832_WR = 0;
        DAC0832_PORT = Data_value;

        DAC0832_WR = 1;
        DAC0832_CS = 1;
}

楼主:
引用 网友E:
20多年前用过,直接挂在P0口,但是需要把数据选通锁存到0832.

已经写了

网友F:
dac0832本来就带寄存器

网友E:
现在有什么问题?

网友G:
端口复用,输出一点要加锁存器的。或者用的显示驱动芯片带锁存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端口复用,输出一点要加锁存器的。或者用的显示驱动芯片带锁存器的。

可以不加锁存的 问题已经解决 谢谢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有什么问题?

问题已经解决 谢谢各位

网友H: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谢谢各位

如何解决的,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何解决的,请指教

在DAC0832里面加一个把P0口清除内存的语句,类似   led_data = 0x00;
我的就是可以工作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在DAC0832里面加一个把P0口清除内存的语句,类似   led_data = 0x00;
我的就是可以工作了 ...

哦,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