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KeiL中Programming Algorithm的问题

楼主(2014-08-19):
我用的是256K的片子,在Programming Algorithm添加的是512K的算法,有问题吗?

网友A:
向下兼容的,一般同系列的,前面部分的扇区都一样大,容易小的仅是没有后面的,不使用部分不影响。
不同系列的不能通用,主要是扇区大小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向下兼容的,一般同系列的,前面部分的扇区都一样大,容易小的仅是没有后面的,不使用部分不影响。
不同系 ...

是同一系列的,那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再请问一下,如果这里添加两个算法,会用哪一个呢?

网友A:
添加时就不允许添加重叠的吧?如果不重叠,则自动适配,比如有些芯片有配置字。

网友B:
看清楚系列就行,容量不是一一对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添加时就不允许添加重叠的吧?如果不重叠,则自动适配,比如有些芯片有配置字。 ...

应该是不允许添加重叠的,KEIL5中都无法添加重叠的!谢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