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在avr studio6.1下面sprintf函数应用

楼主(2014-08-19):
就下面这几句程序来说,tt应该等于多少?按理论来说   tt=3;但是实际上(烧进单片机后)为   15,这是为什么???????
       char  aa[10];
       uint16 tt=0;
       sprintf(aa,"%1.3lf",3.141592);
       tt = aa[0]-0x30;

网友A:
很简单,这是因为avr的架构决定你的编译结果满足你的要求,avr不是内存统一的架构,所以你的常数寻址出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这是因为avr的架构决定你的编译结果满足你的要求,avr不是内存统一的架构,所以你的常数寻址出错了 ...

那就是说,AVR不支持这个函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AVR不支持这个函数了?

支持,只是你的使用方式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只是你的使用方式不对啊

请指点,应该如何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指点,应该如何使用

# Floating point printf version (requires MATH_LIB = -lm below)
PRINTF_LIB_FLOAT = -Wl,-u,vfprintf -lprintf_flt

楼主:
引用 网友A:
# Floating point printf version (requires MATH_LIB = -lm below)
PRINTF_LIB_FLOAT = -Wl,-u,vfprintf  ...

谢谢你啊

网友B(2015-08-11):
引用 网友A:
# Floating point printf version (requires MATH_LIB = -lm below)
PRINTF_LIB_FLOAT = -Wl,-u,vfprintf  ...

请教下,这个该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