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手机通过蓝牙和单片机通信进行中

楼主(2014-08-19):
为什么我用手机发送的与单片机显示的不一样,是程序的问题吗、? 手机通过蓝牙发送后,单片机接收,并存入SBUF中,我在程序里将SBUF读出 显示不就应该是我发送的内容吗,,,请高手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ascii字符你有转换吗,字符串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cii字符你有转换吗,字符串的问题吧

需要转换字符吗,我用手机发送数字,单片机接收到存入SBUF中应该是数字对应的二进制,读出在1602显示的也是这二进制所对应的字符啊

网友A:
需要的,你换算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的,你换算一下就知道了

a=SBUF;
                a=a+0x30;
                LCD_Write_Char(0,0,a);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的,你换算一下就知道了

还是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a=SBUF;
                a=a+0x30;
                LCD_Write_Char(0,0,a);

LCD_Write_Char(0, 0, a/10+0x30);
LCD_Write_Char(0, 1, a%10+0x30);

楼主:
引用 网友B:
LCD_Write_Char(0, 0, a/10+0x30);
LCD_Write_Char(0, 1, a%10+0x30);

a/10是什么意思

网友C:
a/10:a除以10的商。整数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a/10:a除以10的商。整数部分。

额,我觉得不需要这一步,我开始输入的都只是0-9的数不需要转换

网友C:
如果“a"不超过10,a/10和a%10都不需要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a"不超过10,a/10和a%10都不需要了。哈哈哈...

我晕,根本没说到点上啊

网友D:
做过这方面的人才清楚。  你也可以上传你测试结果给大家分析分析哎。你发0~9, 接收到的对应的都是什么啊?

楼主:
我觉得程序太多,不想浪费大家太多时间,这样我发上来,有兴趣的看一下

网友E:
你应该发的不是程序而是你发送了什么,单片机接收了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应该发的不是程序而是你发送了什么,单片机接收了什么。

单独发送数字0——9或者一个字母   显示的都一直是一个长方形的阴影  不变  而发送向123  显示的是π

网友E:
是不是你错把握手信号或者校验之类的给读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你错把握手信号或者校验之类的给读出来了

握手信号?没有这个吧,他就是一个输入  读取而已  蓝牙是集成的模块  不需要怎么写程序,

网友F:
你试下不是字符串,发16进制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试下不是字符串,发16进制

有发过,发0x30这样的 也一样  显示的乱码

网友G:
单独测试一下单片机接收和发送程序,单片机接收到字符串后马上发给手机,手机接收后看显示的是什么

网友H(2014-09-29):
电路城有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路城有教程

电路城??哪里

网友I:
通信问题吧

网友J:
显示模块的程序有问题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电路城??哪里

百度电路城然后输入智能灯就可以看到

网友K(2015-11-07):
正学习蓝牙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