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linux下用minicom可以接受到开发板的数据

楼主(2014-08-19):
README for FriendlyARM Tiny4412

说明:本u-boot源代码由三星原厂提供,并由友善之臂修改移植,以适用于Tiny4412开发板平台。
仅供嵌入式爱好者学习研究之用,友善之臂不对此提供任何技术支持和维护。

-----------------------------------------------------
1. Build uboot

a) 安装好toolchain (arm-linux-gcc-4.5.1-v6-vfp-20120301.tgz)并设置好
   环境变量PATH,保证可以正常使用。

b) 解压 uboot_tiny4412-20130729.tgz 并进入相应的目录
   tar xzf uboot_tiny4412-20130729.tgz

c) 配置 uboot 并编译
   cd uboot_tiny4412
   make tiny4412_config
   make

d) 编译 用于生成bl2 的工具
   make -C sd_fuse
   或者
   cd sd_fuse; make

-----------------------------------------------------
2. 制作启动 Tiny4412 的SD卡

a) 先准备一张4G或以上的SDHC卡
   注意:该卡的已有数据将会被破坏,因此请先对SD卡上的数据进行备份。

b) fusing SD card
   假设SD卡已被PC Linux识别为/dev/sdb, 以root用户运行以下命令即可:
   cd sd_fuse/tiny4412
   ./sd_fusing.sh /dev/sdb

-----------------------------------------------------
3. 使用SD卡启动 Tiny4412 并烧写Android

a) 将已经制作好的SD卡插到 Tiny4412 板上,拨动S2切换到SDBOOT,同时连接
   串口线到PC且假设已经准备好。

b) 开发板加电,然后在串口控制台(如minicom),按任意键进入uboot 命令行模式

c) 对SD卡进行分区
   输入以下uboot命令即可对SD卡进行分区:
   fdisk -c 0 320 806 518
   重新分区后,可重新格式化FAT分区
   fatformat mmc 0:1

d) 进入fastboot模式以烧写Android
   使用USB线连接Tiny4412的MICRO_USB口到PC,然后输入以下uboot命令:
   fastboot

e) 烧写 Android 到SD卡
   首先请准备好Android image,包括: zImage, ramdisk-u.img, system.img
   在PC端输入以下命令进行烧写:
   fastboot flash kernel zImage              (烧写kernel)

fastboot -w                               (格式化userdata和cache)

fastboot flash ramdisk ramdisk-u.img      (烧写ramdisk)

fastboot flash system system.img          (烧写system)

f) 也可以在PC端通过fastboot烧写uboot到SD卡
   cd sd_fuse/tiny4412
   ../mkbl2 ../../u-boot.bin bl2.bin 14336

   然后输入以下命令:
   fastboot flash fwbl1 E4412_N.bl1.bin

fastboot flash bl2 bl2.bin

fastboot flash bootloader ../../u-boot.bin

   fastboot flash tzsw E4412_tzsw.bin

-----------------------------------------------------
4. 使用SD卡启动 Android

a) 如果是使用HD700,则烧写完成后直接重启Tiny4412 即可自动启动 Android

b) 如果是使用S700,则需要在uboot上设置kernel命令行参数:
   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SAC0,115200n8 androidboot.console=ttySAC0 lcd=S700
   saveenv
   然后重启Tiny4412即可。

上面这一部分是 uboot-readme  出现问题的地方已经打红了。
我用的是usb转串口 已近在minicom配置信息如下
    | A -    Serial Device      : /dev/ttyUSB0                              |
    | B - Lockfile Location     : /var/lock                                 |
    | C -   Callin Program      :                                           |
    | D -  Callout Program      :                                           |
    | E -    Bps/Par/Bits       : 115200 8N1                                |
    | F - Hardware Flow Control : No                                        |
    | G - Software Flow Control : No                                        |
    |                                                                       |
    |    Change which setting?
  因为每次reset开发板后都会在minicom出现Superboot-4412 V1.2(20131010) by FriendlyARM这一段信息所以我觉得串口输入应该没问题
而我在minicom按任何健都没有出现uboot的命令行模式,所以我觉得可能是usb转串口出了问题,不过墨迹了半天也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