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大家一起来讨论下这个STM32的ADC前端音频运放电路

楼主(2014-08-19):
如下图,是STM32L152官方开发板中的音频运放,运放输出端接到了STM32的ADC管脚,我大致把电路划分成了4个区域,大家一起来讨论下各区域中各元件的功能吧,活跃下论坛氛围。

其中VDD是可调的1.65到3.6V(喔,当然,这在STM32的电压范围之内)。

我先来最简单的一块:III。这主要是一个反馈运算放大器,其放大倍数
G = - R107 / (R135//RV1)
其中的C84主要是隔绝GND引入的直流分量,对交流通路没有影响。
C82是反馈电容,用以补偿放大器反相节点的寄生电容,进而保持稳定性,关于反馈电容的详细介绍可参见 http://www.deyisupport.com/blog/ ... 14/08/06/51789.aspx

好了,剩下的分析就交给大家了!!

网友A:
第I部分是驻极体麦克的偏置电路,第II部分是U28的偏置电路,因U28单电源供电而设。第IV部分是实验观察用的。

网友B:
LS说的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I部分是驻极体麦克的偏置电路,第II部分是U28的偏置电路,因U28单电源供电而设。第IV部分是实验观察用的 ...

能说一说偏置电路的各项参数如何获得吗?偏置电路直接分压就可以,这里为什么要这样设计(比如II中还串联有电阻R101和R129)

网友C:
这是个同相放大器,所以楼主的公式中的"-"号要去掉。
C73丶R101滤波器,对偏置电压滤波,其转折频率f=1/(2x3.1415xSQRT(C73xR101))。

网友C:
公式错误,应该是f=1/(2x3.1415xC73xR101)
昨天坐了一天车,晕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