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2812,片外ADC数据经过XINTF转到RAM,用DMA,有没有可能?

楼主(2014-08-19):
片上是可以的,片外的ADC呢?

相关下载

网友A:
2812木有DMA功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812木有DMA功能吧!

如果有DMA功能的话,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有DMA功能的话,有问题吗?

应该行,你采样精度不是太高,没必要使用外部AD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