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单片机与变频器的通讯程序呀?

楼主(2014-08-19):
(无正文)

网友A:
MODBUS通信协议 这个需要变频器的资料吧

网友B:
直接用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好了。

网友C:
使用TI TMS320C2000系列的变频器,就有正交编码接口,其他的变频器就不清楚

网友D:
国产伺服这么便宜,何必去这样折腾呢,要不像上面说的用模拟量。不过也有人号称用变频器做定长做得很好的

网友E:
用变频器定位?我没看错吧?

网友E:
电机上有编码器吗?我们用伺服电机搞定位。步进电机也可以。还有一种叫步进伺服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
,仔细研究中,闲来无事冒出的想法,既然有了想法无论成败,抽出时间玩玩,大致的过程是根据长度换算编码器的脉冲数量,控制器根据电机运行的位置脉冲数量来控制变频器(把变频器加减速时间设置最小,控制器通过不断改变变频的频率来实现加减速度与制动刹车)

楼主:
电机带动1;40减速机,减速机带动直径50圆盘,圆盘带动工件直线运动,定位精度控制在0.5厘米以下

楼主:
只有试了,才知道行不行呀,我也不知道咋就有了个这种想法,鬼迷心窍的想试试

楼主:
控制伺服、步进、凸轮已经玩过了,工业上也已经销售5年了,就想降低客户成本,

网友D:
降低成本干啥,要引导客户用更高级的东西才是,你这是在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