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
关于一个可调恒流源的问题

楼主(2014-08-19):
我想请教下各位前辈,下面的电路是我自己画的,通过DA芯片对ICTRL的控制来控制输出电流,现在我希望将我的输出电流进一步降低,所以我打算加一级运放,放大倍数做到1000倍,然后RS检流电阻用0.5的,想请问下前辈们是否可行,或者有什么更好的选择能给我点建议或者参考吗。

网友A:
这个电路可能不行,估计会震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可能不行,估计会震荡。

你好,请问这是为什么。是否有方法避免。小弟刚学模电,请不啬指导。

网友B:
Buck电路,最小输出电流与电感PL1有关。

网友A:
LZ你好!你在运放的输入端有电容器,再加上运放的延迟,反馈是经过滞后环节才接入器件的反馈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Buck电路,最小输出电流与电感PL1有关。

你好,版主大大,我没有明白您说的最低输出电流与电感值大小有关的意思,我是希望在ICTRL输出0V的时候能将限流值设定在10mA级别,目前的最低只能到Ilimit=1.25V/201/0.2。   同时我在调试的时候也确实发现有震荡的问题,我该从什么地方考虑去,如何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你好!你在运放的输入端有电容器,再加上运放的延迟,反馈是经过滞后环节才接入器件的反馈端。 ...

你好,是否我将输入端电容去掉就可以了,我实际调试的时候,发现震荡与PC11有密切关系。请问下我该如何着手。是否有更好的电路架构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A:
PC11使电路惯性增加,必须取消。另外选用高速运放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版主大大,我没有明白您说的最低输出电流与电感值大小有关的意思,我是希望在ICTRL输出0V的时候能 ...

Buck电路,有两种工作模式:电感电流连续和电感电流断续。通常反馈电路很难在两种工作模式下均可稳定,所以通常不允许在两种工作模式下来回转换。电感电流是否连续,则与负载有关,负载电阻值越大,为保持电感电流连续所需要的电感量就越大。详情请参考开关电源有关资料。
现在你要把最小输出电流减小,那么该电路很可能由电感电流连续模式进入电感电流断续工作模式,这样很容易产生控制电路的振荡,外表上看起来就是“控制不住”。
增加一级运放,以增加放大倍数,这样的作法不可取。因为这样更容易产生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11使电路惯性增加,必须取消。另外选用高速运放试试。

谢谢你,我换颗OP37试一下说,顺便问一下,所说的高速低速是相对什么来说的,这颗LM2596开关频率应该是150KHZ这对于选择运放来说要选用高速运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Buck电路,有两种工作模式:电感电流连续和电感电流断续。通常反馈电路很难在两种工作模式下均可稳定,所 ...

请问,意思是说为保证我的最低电流点的稳定,我需要选择更大感值的电感来保证我的开关电源处于电流连续状态吗?
关于增加运放提高放大倍数的问题,如果您不建议增加一级运放的话,是否说放大倍数可以都做在一级上,可是这样放大倍数会非常大,是否也会带来不稳定?或是有其他方法来达到我要的最低限流点?还请版主指点一下。
还有今天下午看见一颗芯片MAX4172,我在想把这颗芯片加入到我的电路中,不知道有机会吗?()
不好意思,新人疑问比较多,请见谅。

网友A:
你好!高速、低速运放也是相对的,如果能把运放输入端的变化立即反映到输出端,就算是吧。输入是激励,输出是响应。一般可用阶跃信号测试。

网友C:
这个涉及到环路稳定问题。
PL1和PC1时间常数比较大,本身就有相位滞后。PU2A也有相位滞后,特别是加了PC11之后。两个滞后相加,送到PU1-4的时候可能已经变成滞后180度了,所以负反馈就变成正反馈了。
所以,换高速运放几乎不会改善。相位滞后主要由PL1、PC1、PC11、PR16决定,再快的运放都不会明显改善滞后。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意思是说为保证我的最低电流点的稳定,我需要选择更大感值的电感来保证我的开关电源处于电流连续状 ...

MAX4172只是把电流采样从低端换到高端,只是让负载接地。不会改善你的电路稳定性

网友C:
你可以考虑把LM2595换成LM25017。
LM25017是constant-on-time (COT) control,不需要环路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考虑把LM2595换成LM25017。
LM25017是constant-on-time (COT) control,不需要环路补偿 ...

你好,谢谢你的建议,可是LM25017最大负载电流只有0.5A,我需要最大到1A的电流。顺便请问你说的不需要环路补偿固定导通时间的话是不是说靠调频来稳定的,这对我的电路有何帮助吗。

你说换告诉运放可能用处不大,且相位滞后主要由PL1、PC1、PC11、PR16决定的,那我是需要把这些形成之后的因素去掉吗。我目前放大500倍的情况下发现PC11选用1nF的教稳定。请指点!

楼主:
这个电路我明天再试一下,顺便有两个问题请问下大家:
1,是否可以通过比较器对Ictrl端与电流反馈端来做比较后输出给FB。
2,如果电路振荡,其振荡频率是确定的吗,是与开关频率相同吗。我之前出现震荡的时候发现频率是50HZ。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涉及到环路稳定问题。
PL1和PC1时间常数比较大,本身就有相位滞后。PU2A也有相位滞后,特别是加了PC11 ...

我打算明天试一下OP37,关于那几个滞后的因素我先去掉看看吧。 谢谢指点。

楼主:
请教一下大家,现在出现一个问题。
这个电路,将可调电阻调小,输出电流变大的时候板子会有响声,电流小的时候不会有。 输出电压纹波不大,有响声的时候在FB端有明显波形,这是自激了吗?请大家给我点意见 。具体的波形图我明天传给大家看一下。

网友D:
楼主我不明白你是想控制lm2596的输出电流吗?你要你的输出电流达到1A想必负载不会太大吧,那么我建议换种方案吧可以试试豪兰德电流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不明白你是想控制lm2596的输出电流吗?你要你的输出电流达到1A想必负载不会太大吧,那么我建议换种方 ...

你好,这个电路以前要求电流输出1-20mA的时候用过,请问在这个地方怎么用。要加扩流管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电路以前要求电流输出1-20mA的时候用过,请问在这个地方怎么用。要加扩流管吗? ...

Q2用个大功率三极管或者用MOSFET代替,我感觉这样比用开关芯片做强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Q2用个大功率三极管或者用MOSFET代替,我感觉这样比用开关芯片做强多了。
...

图看不到,能重新传一下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图看不到,能重新传一下吗。

网友E:
LED驱动而已,用得着HOWLAND电流源么?也不嫌功耗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LED驱动而已,用得着HOWLAND电流源么?也不嫌功耗大?

你是说Q2白白浪费功耗吗。

其实我这个东西不计成本,我只要做几个就好,关键是稳定,恒流可调。
其实我主楼的电路我验证了功能是可以的,但是在恒流输出到1A的时候有响声,我负载是24V灯条。输出电压纹波0.5V。
FB端有明显的波形。

网友E:
这个情况,应该是电流不够,电感量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情况,应该是电流不够,电感量也不够。

电感从100换到330没什么改善,正愁着呢。模电太神奇了

网友E:
电感的电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感的电流呢?

你是说电感最大电流吗 4A的好像。   对了,我把PR9和PC8换成500欧,0.1uF的之后噪音没了,FB波形小了很多,这是不是说明回馈的电流扰动很大,有脉冲成分引起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是说电感最大电流吗 4A的好像。   对了,我把PR9和PC8换成500欧,0.1uF的之后噪音没了,FB波形小了很多 ...

肯定是了..那两个元件是做低通滤波```

网友F:
我是来看回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肯定是了..那两个元件是做低通滤波```

恩,同时我发现我电感选用47uH之后,同样1A的电流,FB端要比100uH的电感稳定很多。请问这是MAY版主说的那个问题吗?  我现在刚开始接触电源很多东西不会计算,烦恼啊~

网友G:
你的负载是24V灯条,多少W的,24W吗?

网友G:
做LED灯的恒流驱动,可以用恒流驱动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LED灯的恒流驱动,可以用恒流驱动芯片

是的,请问有好的推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