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请教STM32F4的2个USB(Host+Device)是否可以同时使用?

楼主(2014-08-19):
各位大侠:
   STM32F4的2个USB是否可以同时使用呢?HS的作为Device,FS的作为Host。
   目前正在进行项目评估,做过的指点一二。
   期待香版指点。
   非常感谢!

网友A:
>> STM32F4的2个USB是否可以同时使用

STM32Cube_FW_F4_V1.3.0 提供了两个例子

DualCore_Standalone USB Host Dual Core example

This is a typical example on how to use the STM32F4xx USB OTG Host peripheral to operate with an USB MSC
device connected to the High Speed port and a HID device connected to the Full Speed port.

DualCore_Standalone USB Device Dual Core example

This is a typical example on how to use the STM32F4xx USB OTG Device peripheral, where STM32 is
enumerated as a MSC device in the High Speed mode, and also as a HID device in the Full Speed mode,
using the native PC Host HID/MSC drivers to which the STM324xG-EVAL board is connected.

HS的作为Device,FS的作为Host 理论上是可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 STM32F4的2个USB是否可以同时使用

STM32Cube_FW_F4_V1.3.0 提供了两个例子

感谢回复
官方有没有一个USB作为HOST,另一个USB作为device的例子呢?
我自己改了一个,编译过了,但是HOST与DEVICE 都不成功。

网友A:
先单独测试HOST或者DEVICE, 通过之后尝试整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单独测试HOST或者DEVICE, 通过之后尝试整合

是的,单独程序都是OK的。
整合到一起后,分别调试HOST/DEVICE功能,都不行。
不知道是不是host与device代码有冲突。

楼主:
整合了两天,没有搞定。
各位大侠有没有ST公司FAE的联系方式。
想直接问下FAE,host+device是否可以同时实现。
如果不行,下周就要换方案了。

网友B:
当然可以!hs需要外接高速phy。。。问题现在出在什么地方?
看起来像硬件方面的问题,如果不搞清楚的话,换个方案可能同样出类似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hs需要外接高速phy。。。问题现在出在什么地方?
看起来像硬件方面的问题,如果不搞清楚的话,换 ...

感谢回复
高速USB HID device(已外接USB3300),程序OK。
FS host 采用的是discovery开发板上U盘录音例子。
把这个两个合并到一起后,貌似只能用一个。
也是就HS HID枚举成功了,就无法进FS HOST的中断。
请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C:
ST有个示例是FS 做device,HS 做host。在STM3240G-EVAL上试过两个同时接上,没问题。

@cuitstudent :装个STM32CubeMX,下F4的包,到里面找叫DualCore的示例。
大哥,例子可否发一下看看,毕设是这个现在407上带的那个口可以检测到,但是自己加的口检测不到 很难受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有个示例是FS 做device,HS 做host。在STM3240G-EVAL上试过两个同时接上,没问题。 ...

感谢回复

网友D:
stm32f407 我公司用的全速模式  HS的作为Device,FS的作为Host 可以使用,只能告诉楼主这个结果 代码就没办法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高速USB HID device(已外接USB3300),程序OK。
FS host 采用的是discovery开发板上U盘录音例 ...

建议先单独使用st提供的FS host示例试试,调试OK后,再把两个合一下~
先确认硬件没有问题,一般软件改改就好了~

网友E:
我有 st 负责 usb的技术支持的联系方式,但是 他们说 不要乱给号码给别人。

网友A:
引用 网友D:
stm32f407 我公司用的全速模式  HS的作为Device,FS的作为Host 可以使用,只能告诉楼主这个结果 代码就没办 ...

看来确实可以同时使用的, 具体怎么做要自己研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m32f407 我公司用的全速模式  HS的作为Device,FS的作为Host 可以使用,只能告诉楼主这个结果 代码就没办 ...

感谢您这个结果
我现在情况是这样的,如果PC识别到USBDEVICE(一个端点输入0x81,一个端点输出0x01),host就会失败。
如果先不连接PC,host会成功,但是将USB DEVICE连接到PC,只要PC识别到了device,host就会disconnect。
USB DEVICE只要被PC识别,就会进入以下中断:
  /* Handle Host Port Interrupts */
    if(__HAL_HCD_GET_FLAG(hhcd, USB_OTG_GINTSTS_HPRTINT))
    {
       HCD_Port_IRQHandler (hhcd);
    }
进而执行以下代码:
else
    {
      /* Cleanup HPRT */
       USBx_HPRT0 &= ~(USB_OTG_HPRT_PENA | USB_OTG_HPRT_PCDET |\
       USB_OTG_HPRT_PENCHNG | USB_OTG_HPRT_POCCHNG );

       USB_UNMASK_INTERRUPT(hhcd->Instance, USB_OTG_GINTSTS_DISCINT);
    }
然后就disconnect了。

我用STM32F4CUBE生成的代码。
没有头绪了,忘指点一二。

另外说明一点:
采用STM32F4CUBE生成代码,不开device端点的中断,不初始化端点。host是可以的,而且PC也可以找到USB device,但是不能收发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 st 负责 usb的技术支持的联系方式,但是 他们说 不要乱给号码给别人。 ...

感谢回复
能私信给我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您这个结果
我现在情况是这样的,如果PC识别到USBDEVICE(一个端点输入0x81,一个端点输出0x01),ho ...

很高大上啊都用cube了,直接用STM32Cube_FW_F4_V1.3.0带的示例application代码跑一下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高大上啊都用cube了,直接用STM32Cube_FW_F4_V1.3.0带的示例application代码跑一下好了~ ...

惭愧,不懂USB协议栈,只有用CUBE这样集成的工具了。
目前独立跑没有问题,但是合在一起。只要PC识别到了USB DEVICE,host就歇菜了。
只要从PC拔掉USB,Host立马又活了~
纠结~,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另外,示例中没有我需要的程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惭愧,不懂USB协议栈,只有用CUBE这样集成的工具了。
目前独立跑没有问题,但是合在一起。只要PC识别到了 ...

(⊙o⊙)…。。HS和HS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上都是独立的啊。。。看你这个情况,像是相互干扰了一下,
仔细查一下代码看看两者之间是否有耦合。。。如果你用cube的代码的话,应该是两个结构体,如
USBD_HandleTypeDef USBD_Device;
USBH_HandleTypeDef hUSBHost;

楼主:
引用 网友B:
(⊙o⊙)…。。HS和HS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上都是独立的啊。。。看你这个情况,像是相互干扰了一下,
仔细查 ...

感谢回复
只要PC识别usb device,就会触发以下中断:
/* Handle Host Disconnect Interrupts */
    if(__HAL_HCD_GET_FLAG(hhcd, USB_OTG_GINTSTS_DISCINT))
    {

      /* Cleanup HPRT */
      USBx_HPRT0 &= ~(USB_OTG_HPRT_PENA | USB_OTG_HPRT_PCDET |\
        USB_OTG_HPRT_PENCHNG | USB_OTG_HPRT_POCCHNG );

      /* Handle Host Port Interrupts */
      HAL_HCD_Disconnect_Callback(hhcd);
       USB_InitFSLSPClkSel(hhcd->Instance ,HCFG_48_MHZ );
      __HAL_HCD_CLEAR_FLAG(hhcd, USB_OTG_GINTSTS_DISCINT);
    }
从而导致Host歇菜,拔掉usb host就OK了。

我现在在找为什么PC识别到USB device,为什么会导致以上中断?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只要PC识别usb device,就会触发以下中断:
/* Handle Host Disconnect Interrupts */

额。。是挺奇怪的,这个中断肯定是stm32作为usb host检测到device disconnect才进的,
感觉像是硬件方面的,pc识别你的device后,测一下作为host的那个usb的vbus~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是挺奇怪的,这个中断肯定是stm32作为usb host检测到device disconnect才进的,
感觉像是硬件方面 ...

感谢回复
应该不是硬件的问题
我把自定义的HID描述符用鼠标描述符替代,就可以了。
但是又有新的问题,PC可以给设备发送数据,而设备不能给PC发送数据。
我的host是连的鼠标。

楼主:
这是我的自定义的描述符
0x05, 0x8c, /* USAGE_PAGE (ST Page) */
0x09, 0x01, /* USAGE (Demo Kit) */
0xa1, 0x01, /* COLLECTION (Application) */

// The Input report
0x09,0x01, // USAGE ID - Vendor defined
0x15,0x00, // LOGICAL_MINIMUM (0)
0x26,0x00,0xFF, // LOGICAL_MAXIMUM (255)
0x75,0x08, // REPORT_SIZE (8bit)
0x96,0x00,0x04, // REPORT_COUNT (64Byte)
0x81,0x02, // INPUT (Data,Var,Abs)
// The Output report
0x09,0x02, // USAGE ID - Vendor defined
0x15,0x00, // LOGICAL_MINIMUM (0)
0x26,0x00,0xFF, // LOGICAL_MAXIMUM (255)
0x75,0x08, // REPORT_SIZE (8bit)
0x96,0x00,0x04, // REPORT_COUNT (64Byte)
0x91,0x02, // OUTPUT (Data,Var,Abs)
0xc0 /* END_COLLECTION */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请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F:
STM32F405RGT6     超级优惠价格      联系者前十位免费送样,  手机  18665819839   。  qq:20205218

楼主:
从我的实验来看,HS DEVICE + FS HOST 看来不能同时使用。
更改The Input report 描述符,如将0x96,0x00,0x04,改为0x95,0x00,0x04;host正常,而PC也可以识别device。
但是PC接收不到device的数据。
不懂USB协议栈,玩USB真痛苦!

网友B:
不需要非常懂协议栈。。。多看看例程应该就好了~
肯定可以同时使用的!搞的很混乱。。。。HS FS分别接什么,什么类?pc接收不到,首先要看pc有没有发IN token,
一般枚举成功后都应该会发,然后你的stm32端有没有发数据给pc?看看中断里IN端点的中断有没有进去,看看里面
有没有发送数据给pc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非常懂协议栈。。。多看看例程应该就好了~
肯定可以同时使用的!搞的很混乱。。。。HS FS分别接什么 ...

开发环境:STM32F4 discovery开发板+外接USB3300(杜邦线连接的)
HS 作为HID device,连接电脑,一次传输数据1024个字节
FS作为host,连接鼠标,移动鼠标控制LED5亮灭。
以上两个单独使用,是OK的。
两个合到一起,不能同时使用。
虽然没有调试成功,但是依然非常感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力有限,没有搞定。
和PC通信打算采用串口。

网友H(2015-04-12):
引用 楼主:
感谢您这个结果
我现在情况是这样的,如果PC识别到USBDEVICE(一个端点输入0x81,一个端点输出0x01),ho ...

我最近也在做这么一个案例,但我更惨了,用SM32CubeMX生成的代码根本就不能枚举成功,SetConfigration error,不知道你是怎么设置的,可否把你的CubeMX工程贴上来研究一下!谢谢!

网友H:
我最近也在做这么一个案例,但我更惨了,用SM32CubeMX生成的代码根本就不能枚举成功,SetConfigration error,不知道你是怎么设置的,可否把你的CubeMX工程贴上来研究一下!谢谢!

网友I(2017-03-07):
STM32的问题太多,主要是对USB这块很不认真。
103系列的USB Device Library 还算简洁明了,硬件上有7个端点资源及可以。
后来升级到OTG,还是玩弄花哨了,端点变成5个,库开始写的隐晦,反正是不打算让人看明白。
STM32CubeMX 也没有设置端点序号和配置描述符的操作界面,版本号升级翻来覆去就是瞎折腾。

连一个USB 2.0 HS PHY,折腾很久,还是没有集成到LQFP封装的芯片中。
F407到F413,USB部分是各种阉割。

F407到F723,USB部分各种瞎折腾,工艺不提升,挤牙膏地搞出H7,不实在。

实际需求最大的还是103系列,但ST对这个系列的内核和外设都不升级,万年72MHz。

总而言之,自2013年后,ST再也没什么革新的东西,开始耍滑头,学Intel的办法,不断地玩噱头,挤牙膏。

网友J(2017-04-08):
没有用过这个usb。

网友J:
不是有评估板上自带的usb驱动程序吗

网友K(2017-09-11):
楼主您好 想请问下您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在做USB HOST和DEVICE  我是用HS接口外接USB3300做host 用来读取鼠标键盘输入数据。然后用FS接口作为Device 枚举成鼠标键盘 链接PC。现在单独分开都是没问题的 但是合在一起后 够通过Host读取鼠标键盘数据 但是Device好像失效了 无法发送数据给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