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ICL7650S电路,高手可否给小弟指点指点

楼主(2014-08-19):
求大神指点,
1、这个电路的放大倍数是如何计算的?
2、在负极输入前面接上+5V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请问4个脚的是什么器件?

网友B:
1、这个电路的放大倍数是如何计算的?
放大倍数与频率有关。极低频时为 1+1M/(1k+47+22+22)。

2、在负极输入前面接上+5V是什么意思?
“负极输入”不知道你指哪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4个脚的是什么器件?

TPS334 热电堆的测温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这个电路的放大倍数是如何计算的?
放大倍数与频率有关。极低频时为 1+1M/(1k+47+22+22)。

版主,
我现在采用TPS334测温传感器,1M的时候测量的是400度,现在想测500度的温度,该如何调整电路啊

那要看你的TPS334测温传感器400摄氏度和500摄氏度时输出有多大。

网友A:
模拟电子里有位高手lymex,请教他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版主,
我现在采用TPS334测温传感器,1M的时候测量的是400度,现在想测500度的温度,该如何调整电路啊 ...

就动1K电阻回路的几个电阻,上下一调就可以知道了。

网友C:
这是一只高输入阻抗的CMOS运放,与外围电路的配置有点不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