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两个问题,帮忙解决下

楼主(2014-08-19):
谢谢:lol:lol

1、这个芯片是什么,是个三极管还是个电源IC,型号标志为:RJZ  BH-10

周围连接的电路图如下:其中,VCC--V是个负电源,VCC11是个正电源?觉得很奇怪,所以问问,没有找到datasheet.

2.LM2596有负输出的接法吗?TI的LM2596就是个DCDC降压芯片,但是发觉一个电路使用它产生负电源,也不能理解
在这里,VCC---是整流桥输出接到OUT端口了,按道理说OUT应该是输出啊,可确实接的是220V整流桥输出的
反而1号脚的VIN接的VCC---V相当于输出了,有些不理解

网友A:
LM2596输出的不是负电源,VCC---V(负压)是绝对0V,电路上的0V,相对VCC---V是正压,因此VCC----相对VCC---V也是正压。RJZ  BH-10应该是三端稳压器件,输入形式和上面说的一样。不过这么画电路图,真心不好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2596输出的不是负电源,VCC---V(负压)是绝对0V,电路上的0V,相对VCC---V是正压,因此VCC----相对VCC-- ...

好的,谢谢。
我自己再看看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