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的ddr3测试(已解决)

楼主(2014-08-19):
(无正文)

楼主:
刚看到,只有3分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参数有设置正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参数有设置正确么?

我是按"Freescale i.MX6 DRAM Port Application Guide-DDR3"设置的,用的ddr3就是里面示例的型号,参数应该是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按"Freescale i.MX6 DRAM Port Application Guide-DDR3"设置的,用的ddr3就是里面示例的型号,参数应该 ...

你好,请问你板子是自己设计的对吧,那应该就是你的DDR设计有问题。这里你做DDR测试的话,如果你使用DDR_Stress_Tester_V1.0.2版本的话,建议你参考文档i.MX6_DDR_Stress_Tester_V1.0.2_User_Guide.pdf设置DDR参数。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如果没有的话,请继续在这里讨论。如果已解决,麻烦帮忙结帖哈~~
非常感谢~~

网友B(2015-11-19):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但是我们的系统是可以跑起来的……就是测试的时候一直停在这里……

网友C:
没有结果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