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又提到了电阻精度,那就“给'回'增加几种写法”吧,

楼主(2014-08-19):
学校教模电不会去考虑一致性问题,所以很多工程师不重视一致性设计,以为样机调试OK批量生产就OK,

既然xukun大侠又提到了电阻精度的问题,我就把一年前自己写的一点心得摘取部分分享给需要的同学,欢迎批评指正,

网友A:
你那计算我没看懂,像你那样假设,计算出来应是0.75%,因为此时S=1

网友B:
你的概率分析其实也没有真正有用的结果。

事实上,用某个精度的电阻,误差基本为精度的2倍。

温度系数一样,那么就不随温度变化,电阻比值。

放大看的是电阻比值。

如此一来很简单。

就是精度的2倍误差。

信不信由你!

谢谢大家!

网友B:
你要想获得输出1%的精度,你需要使用0.5%精度的电阻。

你想获得0.2%的输出精度,你需要使用0.1%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想获得输出1%的精度,你需要使用0.5%精度的电阻。

你想获得0.2%的输出精度,你需要使用0.1%的电阻。  ...

那可不一定,比如我想设计一个增益为0.9倍、输出精度为1%的电阻分压电路,不必选择0.5%的电阻,只要选择5%精度的电阻就够了,
前提是如何定义电阻精度就如何定义输出电压精度。

网友A:
我在原贴中说了,目的倒不是强调如何计算S,而是要说明:元器件精度和系统精度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不是说系统精度是1%,那么元器件精度不能是10%。

什么叫技术?用性能一般元器件能搭出一流水准的系统,才叫Technique!!
反之总价格昂贵的器件搭出性能相对只是好了一点的系统,这不叫技术,叫"发烧友"

实例:
分立件实例EDN上有人设计一款精度是0.01%的压控电流源,双极性,用两片运放,二极管电阻若干,电阻精度是1%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原贴中说了,目的倒不是强调如何计算S,而是要说明:元器件精度和系统精度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不是说 ...

能不能把链接发上来让大家瞧瞧啊,

楼主:
我的目的就是要计算系统精度与元器件精度之间的联系,这样才能指导我设计电路,

你刚才说的EDN的电路我找到了,我感觉作者连什么是电流源都还没搞清楚,最后得出的结论更是瞎扯淡的,链接如下:
http://www.**/ART_70249_28_0_OA_ ... omead_1408457791696

链接打不开!

网友A:
集成模拟电路设计实例:

假设要设计一共射放大器,如下图:

对于上图的直流偏执设计,当没有图中D时,几乎没有实用价值,因为模拟芯片工艺,元器件精度非常差,如三极管hFE精度是+50%,-30%,电阻精
度是+-20%,可见管子T被偏执在截止或饱和区几率非常大。

现在加入三极管BC相连而形成的D后,简单计算可知,管子的Ic正比于两个三极管hFE之比,而集成工艺中的比值匹配精度很高,比如5%,同样管子的工作点VCE是与R2/R1相关得,比值匹配精度起码可以做到5%。

从这个简单例子可以看出,该电路工作点与元器件精度无关!与元器件匹配精度有关。

这个例子可以证明,元器件精度和系统精度之间,关系不确定,所以我在原贴中很好奇,电路原理图什么的都没有,你们怎么就开始分配原件精度要求了?

网友A:
上面链接中是想说这个问题的:
计算用的是worst case,比如精度是+-5%相加时,取异号,得最差可能10%
而实际情形中误差会抵消,比如上面可能正和负5%相加得0,这个可能是存在的。所以多个串联,可以增加抵消几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bbs.21ic.com/icview-326486-1-1.html

这个帖子的思想我老早也提出过,这是较为乐观的设计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集成模拟电路设计实例:

假设要设计一共射放大器,如下图:

不知道电路就开始定精度的做法确实不够严谨,我给出的结果是基于最简单的两个电阻的情形,如果是其他电路需要另行计算,

楼主:
看看这个链接你能打开吗,

http://cache.baiducontent.com/c? ... n&qid=&p1=1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精度对于器件说的是匹配的问题。

一批1%的电阻说的是这些电阻最大偏离设定1%。

为什么老说谢谢大家
说73不好么

网友F:
用1%电阻,不用自己筛选,可以做出0.1%的放大电路?

我怎么不信呢,求开眼界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1%电阻,不用自己筛选,可以做出0.1%的放大电路?

我怎么不信呢,求开眼界 ...

我在六楼不是举出一个例子了吗?你不妨动笔算算,
如果要做一个0.1%的放大电路,只能使用1%的两个电阻,那只要将放大倍数设置在+1~+1.0761倍之间就可以,但是这个放大器没有什么实用价值,

网友G:
进来学习
多谢楼主了

网友H:
讨论得很激烈,进来学习了,楼主的资料写得很全面,有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计算我没看懂,像你那样假设,计算出来应是0.75%,因为此时S=1

你说的S是个什么东西啊?

(relative) Sensitivity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计算我没看懂,像你那样假设,计算出来应是0.75%,因为此时S=1

用极限取值法计算出来才是0.75%,像我那样假设,计算出来应是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