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芯片可以将类似于正弦的信号整成方波(测信号频率)?

楼主(2014-08-19):
通过传感器采集回来的电压信号(大于0V),放大后,类似于正弦信号,我现在需要知道这个信号的频率,用什么芯片可以把信号变为方波?或者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测出信号的频率?

网友A:
用施密特触发器整成方波,

网友B:
如果信号幅度较大,用楼上所说的施密特或门电路;信号幅度小于门限电压,可采用比较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信号幅度较大,用楼上所说的施密特或门电路;信号幅度小于门限电压,可采用比较器。 ...

用比较器,噪音的影响会不会比较大,而且信号是波动的,不是完全和正弦信号那样平滑的

比较器对信号波动应该没有问题,况且你只是计算频率的次数,仿真很容易,你试试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比较器,噪音的影响会不会比较大,而且信号是波动的,不是完全和正弦信号那样平滑的 ...

用迟滞比较器。

网友C:
迟滞部分大小自己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