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实现步进电机的电流矢量恒幅均匀控制

楼主(2014-08-19):
最近想做步进电机驱动器,在看了电流矢量恒幅均匀旋转法后,有一个问题,
以两相为例,A相和B相的电流大小都与转子的旋转角有关系,那在上电的时候电机的初始位置不知,即不知道转子的旋转角,那这样刚开始是不是需要初始化?还是我理解错了?刚刚接触,忘做过的大侠赐教,解惑。谢谢!

网友A:
我觉得电流矢量恒幅均匀旋转法采用闭环控制更合适,初始的旋转角可以通过传感器测量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电流矢量恒幅均匀旋转法采用闭环控制更合适,初始的旋转角可以通过传感器测量出来的 ...

要是不用电流矢量横幅控制的话,步进电机驱动器还可以用什么方法做细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电流矢量恒幅均匀旋转法采用闭环控制更合适,初始的旋转角可以通过传感器测量出来的 ...

我之前有看到一些步进电机驱动器输出电流测出来是正弦波,应该是用电流矢量恒幅均匀控制的吧?

网友B:
电机控制方面的我不是很清楚的,就参考各位的分享了啊。

网友A:
常见的还有等电流细分驱动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见的还有等电流细分驱动法

等电流细分驱动输出转矩不定啊。。。估计应该是电流矢量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