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做统一电能质量调节器(UPQC)的朋友啊?

楼主(2014-08-19):
求指导!!!求骚扰!!!

网友A:
没搞过  帮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搞过  帮顶啊

都问了好多群了,都没找到道友!只有一个搞有源滤波器研发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问了好多群了,都没找到道友!只有一个搞有源滤波器研发的!!

你搞得这个太高端了   呵呵

网友B(2016-08-05):
大哥,刚开始接触统一电能质量调节器的研究生,啥也不懂,求指导。

楼主(2016-09-11):
引用 网友B:
大哥,刚开始接触统一电能质量调节器的研究生,啥也不懂,求指导。

这个有点难度。。。。

网友C(2022-05-12):
DIOT-UPQC系列台区电能质量综合治理单元(Unified Power Quality Conditioner)是采用国际最新技术的新一代具有综合补偿能力的电能质量控制装置,它采用柔性配电技术将串联电压补偿和并联电流补偿结合起来,直接面向整个低压电气系统的电能质量,可实现快速补偿系统电压波动、谐波治理、动态无功补偿、稳频稳压、三相负荷不平衡补偿等功能,可同时满足用户对电压和电流质量问题的需求,为用户带来更加清洁的电能质量。
https://www.china.cn/peidianxiang/5038137838.html

网友D:
UPQC目前没有实际的产品,仅在实验室有相关的研究,类似的产品有UPFC,江苏省电科院做过MW级别的UPFC并有应用。IEEE上有一些UPQC的协调控制的论文,可以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