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NK304二极管发热请教

楼主(2014-08-19):
请问有人用过LNK304产品吗?
以下图片为我使用的电路图
现在遇到的问题点是D22发热过高,无负载的情况下可升温到50℃。
一开始以为是管子功耗不够,于是并联了4个UF4005在D22处,2个UF4005在D23处,发现温度并没有下降。
个人感觉是VF的问题,于是将D22,D23换成了SS36L(肖特基快速恢复二极管),发现电压无法出来。
查看datasheet,是SS36L反相响应时间不够。
在这里请教大家,希望有调试的大哥出来帮个忙,或者给个建议,如何将温度降下来,最好保持在35℃。
万分感谢

楼主:
求大哥们指教

网友A:
拍个做的实物图看看

网友B:
可能没有几百伏的肖特基,找快恢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没有几百伏的肖特基,找快恢复吧。

就是快恢复的会发烫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个做的实物图看看

什么?我是万能板焊接的。现在已经解决了D22发热问题,换成了HER205就不会发热了。但1N4733会发热,是一个5V稳压管,请问有没可以代替的型号?功耗大一些的

网友B:
D23发热吗?实在不该呀。

网友C:
买到假货了吧

楼主:
已经通过调FB电阻来实现5Vs输出,去掉D24稳压管就不会发热。D22,D23换成大功耗管子,也有点余热,但不至于那么热了。

网友D:
哼!…虚惊一场!材料特性、品质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