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管(QL63D4SA)光功率衰减。

楼主(2014-08-19):
激光管开始时光功率不变,过一段时间(5分钟),光功率开始衰减。请指教。

网友A:
电流过大,激光管已烧毁

网友B:
也有可能是散热不好,发热后温度高效率就下降,冷却后还会恢复。如果持续高温,会造成永久光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有可能是散热不好,发热后温度高效率就下降,冷却后还会恢复。如果持续高温,会造成永久光衰。 ...

激光管散热?不会吧。

网友C:
同意3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激光管散热?不会吧。

加电流就有功率,散热不好的话温度会逐渐升高。

网友D:
要严格控制激光管的温度,散热条件需满足,否则必然光衰。

网友E:
散热非常重要,比短时光衰更要命的是影响寿命。所以要求高一点的场合都会有APC电路。

网友F:
光路系统都有一个随着时间的稳定过程。常见的分光光度计要10分钟左右的时间才稳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