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小信号放大电路问题

楼主:
我在计算这道题的时候,电压增益已经计算出来了。其中GP*=178us。
但是我计算单级通频带时怎么也算不出来。我看书上说通频带的计算方法是2f△0.7=f0/QL。我用电感求QL=1/(w0*L*Gp*),但是算出来的结果总是不对。
书上标准答案是按照电容计算QL的,我是采用电感计算QL,但是两个结果就是不一样。这是为什么?

楼主(2014-08-20):
引用 网友A:
你這個不是單純電感有互感量成分。

说实话,我没懂什么意思。能说的细一点吗?

网友B:
看到这个想到大学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这个想到大学的时候

咋地呢?

楼主:
给位,帮忙看看

网友C:
电调谐放大电路你可以看前面的是如何理论分析的。然后把那个理论放到这里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谐放大电路你可以看前面的是如何理论分析的。然后把那个理论放到这里来就行。 ...

我看了,关键的是我前面计算都对。我看书后标准答案是用电容来计算QL的。而我是用电感计算QL,但是这两个QL的值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了,关键的是我前面计算都对。我看书后标准答案是用电容来计算QL的。而我是用电感计算QL,但是这两个 ...

确定没算错的话电感不好直接用来计算。要考虑相互影响的因素。电容相互影响较小。算出来的值相差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定没算错的话电感不好直接用来计算。要考虑相互影响的因素。电容相互影响较小。算出来的值相差大不大。 ...

您的意思是不是说我要是采用电感计算那就要考虑互感的问题。

网友D(2017-07-03):
这是什么书上的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