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NMOS通断问题

楼主(2014-08-19):
最近因为一个项目  需要通过单片机控制一部分电路的电源
单片机电源和需要控制的电路是共源 然后GND通过单片机驱动NMOS来导通。
NMOS选定的是NCE2304, RDSon 100毫欧一下。持续电流3A以上,很符合我的需求。
但是在调试过程中,发现当NMOS打开时候,会把电压拉低,导致单片机直接低电压自动复位(单片机选的是STC15F系列,其实如果选15W就没问题)

如果我把MOS管旁路 这个时候电压也会拉低 但是很少。
我在2304的datasheet上看到,导通条件是 Vgs=Vds 最小1.2-2.2V,

都说NMOS导通只要满足Vgs大于阀值电压就可以,那如果Vgs大于Vds会有问题么?

网友A:
“如果Vgs大于Vds会有问题么? ”
只要Vgs不大于V
GS(最大允许值,通常为20V)管子就没有问题。

网友B:
上个图清晰点

网友C:
同意2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Vgs大于Vds会有问题么? ”
只要Vgs不大于VGS(最大允许值,通常为20V),管子就没有问题。 ...

多谢!
我昨晚找到原因了,需要供电的电路使用时3V3的元件,里面用了很多稳压二极管以及其他保护电路,NMOS打开没问题,只是打开时候,被控制电路会强制性把电压拉低到3.6V左右,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
我昨晚找到原因了,需要供电的电路使用时3V3的元件,里面用了很多稳压二极管以及其他保护电路,NM ...

字面表达不是很清楚,能上个图让我们学习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