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问题

楼主(2014-08-19):
做马达驱动,经常出现MOS管的DS直接短路,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穿了呗,怎么坏的,要根据管子在你电路里是怎么用,还有管子的参数等等。

网友B:
有疑问可以咨询张飞老师,他是马达驱动高级工程师,QQ:437521793,

网友C:
如果是做正反转的
要避免正反转MOS 同时导通 否则容易烧掉 前级加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做正反转的
要避免正反转MOS 同时导通 否则容易烧掉 前级加门电路

外观看不出烧掉的痕迹,也不热。

网友D:
描述的太简单了一些。
至少说明马达类型、工作方式和电路拓扑吧。
如果有刷马达H桥工作,首要防同侧上下桥臂直通,看看上下管的死区是不是设得太小;
单管控制的马达驱动电路,检查电机两端的续流回路是否正常;
急停急启的应用,抓一下电机启动时的电流,看看对管子而言是否足够安全;
最后一个常见问题,如果是单片机产生驱动波形,而在硬件上没有可靠的防直通措施,看一下单片机上电复位时各个MOS的栅极状态。

网友E:
是不是四个mos管,上面两个,下面两个。切换过程中要加几毫秒的等待的吧

网友F:
峰值电压击穿!…可根据损坏器件外观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F:
峰值电压击穿!…可根据损坏器件外观判断!…

外观根本看不出来。只是DS短路

网友G:
可能是电压应力过大导致击穿,可以换高耐压值的。

网友H:
换耐压高的管子,加保护电路

网友I:
停止的时候电流过大烧坏了吧

网友J:
如果是经常出现类似情况:1、换高压MOS管;2、对电路进行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