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Freescale CodeWarrior 编译器无法生成.out和.S19文件?(已解决)

楼主(2014-08-19):
哪位大侠给分析下
我的Freescale CodeWarrior 编译器无法生成.out和.S19文件,编译完了也没报错

网友A:
楼主,可以先介绍你什么怎么操作的,然后大家帮着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先介绍你什么怎么操作的,然后大家帮着看看吗?

我用的是CodeWarrior for ColdFire V6.1版本,编译一个基于5232的程序,make完了后,也没报错,但是就没生成.out和.S19文件,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先介绍你什么怎么操作的,然后大家帮着看看吗?

我用的是CodeWarrior for ColdFire V6.1版本,编译一个基于5232的程序,make完了后,也没报错,但是就没生成.out和.S19文件,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啊,我的操作系统是XP

网友B:
刚才在CW V10.6上试了试,没有问题,可以生成.S19 文件和.elf文件。
楼主在你的CW上新建个工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才在CW V10.6上试了试,没有问题,可以生成.S19 文件和.elf文件。
楼主在你的CW上新建个工程试试 ...

我的现在可以生成.S19文件了,但由.s19文件如何生成.out文件?

网友C(2015-12-10):
1.我这边不管是选择.s19文件输出还是选择.hex文件输出,都能生成对应的文件内容,可是为什么生成的文件后缀都是.hex?
2.我现在需要生成一个.bin文件,我选择的是binary文件格式,但是生成的文件后缀还是.hex,并且不管是用编译器打开还是用txt打开,都是乱码。
请各位大神给小弟一些帮助,谢谢!

网友D(2016-10-06):
请问怎么生成S19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