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sabresd_6dq怎么设置android从RGB屏幕启动(已解决)

楼主(2014-08-19):
sabresd_6dq怎么设置android从RGB屏幕启动,手册中只有设置LVDS HDMI的启动方式,没有RGB的啊。。。。。请尽快回复下!!!

网友A:
请问你的屏是哪个?

网友A:
如果你使用的不是飞思卡尔默认BSP中支持的屏的话,你需要自己添加你使用屏的驱动,改一下BSP才可以显示的。

网友A:
一般你购买的屏的厂家会给你提供屏的driver和数据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你购买的屏的厂家会给你提供屏的driver和数据手册。

内核里面有驱动,Linux下都可以显示,我看了android也有这个驱动。但是我不知道如何在uboot中设置显示参数为RGB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内核里面有驱动,Linux下都可以显示,我看了android也有这个驱动。但是我不知道如何在uboot中设置显示参 ...

那你在u-boot中设置一下就好了,请问你使用的是哪个屏啊?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如果没有的话,请继续在这里讨论。如果已解决,麻烦帮忙结帖哈~~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