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提2个关键问题,ID号和烧录

楼主(2014-08-20):
1、GD32有没有唯一ID号?如果没有,如何保证程序的保密性?
2、如何做批量烧录?有没有串口下载?

网友A:
1.有
2.有

网友B:
我来回答你吧
1、GD每个MCU有一个唯一的96位ID,可以通过ID加密
2、批量烧录的话,你可以用锐鑫同创代理的脱机编程器,串口下载必须有的
:)

网友C:
同意我上楼所说的

楼主:
谢谢楼上,从目前看GD32不错, 兼容STM32,又比STM32的强。
再问一下,因为用ID号加密,我们都是自己做ISP下载软件的,GD32有开放串口ISP协议吗,还是与STM32相同?
目前发现STM32很容易被告击穿成电源短路,砖家说是因为STM32制造工艺为18um,线距太近,请问GD32在这方面是不是很好?

网友D:
1,ISP 烧写最新版本的有问题,等着界面太长等半天才下一步,STM32的没事,需要改进不然量产会搞死人的

楼主:
明白了,多谢sunmeat,等着样片来测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D:
1,ISP 烧写最新版本的有问题,等着界面太长等半天才下一步,STM32的没事,需要改进不然量产会搞死人的 ...

哥们,我这的软件没问题啊,你是在哪一步特别卡啊?

网友D:
第一步.检测到芯片了有时候等半天下一步,我这个是GD32F105RBT6

网友D:
用STM32半壶水软件比这个快多了,不知道怎么设计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第一步.检测到芯片了有时候等半天下一步,我这个是GD32F105RBT6

先试试看TX脚上加一个10k的上拉电阻,是不是能加快

网友D:
和那个没关系,我ISP下载器上加着呢.有时候快,时间长了就卡主了,应该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D:
检查你们软件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和那个没关系,我ISP下载器上加着呢.有时候快,时间长了就卡主了,应该是软件的问题 ...

不是软件的问题,是板子的问题

网友D:
呵呵算了不说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呵呵算了不说了

呵呵,好的

网友D:
换了STM32解决了谢谢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换了STM32解决了谢谢了

:D有点黑GD32的赶脚

楼主:
也是ISP有问题,GD32F103RGT6,用我自己做的STM32的ISP还能识别到GD芯片信息,用GD的ISP软件反而一点反应都没有,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F(2015-01-30):
1和2都是有的

网友G:
看来GD32的性能比st32的还是要好些的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我来回答你吧
1、GD每个MCU有一个唯一的96位ID,可以通过ID加密
2、批量烧录的话,你可以用锐鑫同创代理的 ...

楼上说的是,具体的就看怎样去操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