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温度测量

楼主(2014-08-20):
用STM32写的DS18B20驱动,温度可以显示,但是当显示到31度左右再往上升高时就直接跳到48度了,中间呈现不连续的状态,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可能时序上还需要调整一下。

楼主:
刚上电温度显示是正常的啊,如果时序有问题应该一上电就显示不正常啊。

网友B:
前十~~~~果断插入

网友C:
是不是温度换算部分的代码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温度换算部分的代码有问题?

没有问题啊,以前用430成功测量过啊,怎么换了个CPU就不行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温度换算部分的代码有问题?

//获取温度
unsigned int Get_Tmp(void)
{
        u8 a=0;
        u8 b=0;
        unsigned int tmp ;
//        float temp=0.0f;
//        __disable_irq();        //关闭总中断
    TEMP_18b20Init();
    TEMP_WByte(ROM_Read_Cmd);

    TEMP_18b20Init();
    TEMP_WByte(ROM_Skip_Cmd);//跳过读序列号操作
    TEMP_WByte(Convert_T); //启动温度转换
//    __enable_irq();//开放总中断
    Delay_Nms(100);//等待DS18b20转换完成
//        __disable_irq();//;    关闭总中断
    TEMP_18b20Init();
    TEMP_WByte(ROM_Skip_Cmd);
    TEMP_WByte(Read_Scratchpad); //读取寄存器内容(可以从寄存器0读到寄存器8)

    a= TEMP_RByte();     //温度低8位
    b= TEMP_RByte();     //温度高8位

    TEMP_ResetPulse();  //中断数据读取
    tmp = (b<<8) | a ;
    if(b & 0xF0)
    {
            tmp = ~tmp+1 ;
    }
//        __enable_irq();//开放总中断
   // *interger = (tmp>>4) & 0x00FF;  //整数部分
   // *decimal = (tmp & 0x000F) * 625 ; //小数部分
//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Enable);
//USART_ITConfig( 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
//        temp=(float) (tmp * 0.0625f);
        return tmp;
}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问题啊,以前用430成功测量过啊,怎么换了个CPU就不行了呢

两个CPU的运行速度肯定不一样,这个快了不少...

网友E:
软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CPU的运行速度肯定不一样,这个快了不少...

定时是没有问题的,已经排除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定时是没有问题的,已经排除了

程序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F:
读写时序问题..DS18B20的时序会随温度稍微变化的,可能你读写的时序刚好在临界附近

网友G:
楼主再仔细检测下程序吧 这种情况肯定是程序问题 有以下几种可能性 1.DS18B20的驱动函数问题 2.温度换算的问题 3.显示部分驱动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定时是没有问题的,已经排除了

数据线的波形怎么样,可以用示波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