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突变

楼主(2014-08-20):
采用称重变送器对传感器信号采集后向示波器输出,每次在正负转换的时候就有一个高幅的突变信号。
我是新人,希望各位高手能分析下原因和消除方法。
这是画的一个图,谢谢了。

网友A:
由于没有电路图,按照波形图看,是负向矩形波的一对微分尖窄脉冲。楼主查查电路的耦合电容是不是太小造成的。

网友B:
楼主的问题比较特殊。
尖峰的产生显然与信号过零有关。
即使有电原理图,这样的问题也难以分析,需要各级电路逐点看波形才有可能找到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没有电路图,按照波形图看,是负向矩形波的一对微分尖窄脉冲。楼主查查电路的耦合电容是不是太小造成的 ...

我看一下子

网友C:
不太明白,应该是电流过零

楼主:
并且当重量为0时,它也会有这种很频繁的突变信号,正负方向是随机的,而在大于0.5或小于-0.5就自动消失了

网友D:
如果是用MCU处理的话,也有可能是程序出了问题,即模拟部分正常,进入ADC以后出的问题。

有些电子秤会有“自动零点”功能,即程序判断0点附近的微小漂移,然后自动清零,抑制零漂。

网友E:
从波形看,不太像是电路本身的原因,怀疑是程序或传感器的问题。实在不行的话,在接近零点时,是不是可以考虑直接用软件平滑掉?

网友F:
是不是做信号采集时候的开关造成的, 这种glitch在差分电路会被抑制的,最好给差分结果。如果是单端,加一个平滑电容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