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能调节色度吗?

楼主(2014-08-20):
我在显示屏上显示,感觉显示的图像有色度有点偏黑,背光已经最亮了,想问一下用V4L显示,IMX能调节它的显示色度吗?

网友A:
你好,楼主!
我会将你的问题转告给i.MX工程师,他稍后会回复你的。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块 板子,BSP 版本是什么?

楼主:
ixm6q  sabre lite

L3.0.35_4.1.0_130816_source

网友B:
引用 楼主:
ixm6q  sabre lite

L3.0.35_4.1.0_130816_source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个屏呢?

楼主:
屏我是一个LVDS接口接到板子上去的。
我想问ixm6q芯片本身能不能控制图像的色度,如可以通过设置某个寄存器,更改它的输出图像的色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屏我是一个LVDS接口接到板子上去的。
我想问ixm6q芯片本身能不能控制图像的色度,如可以通过设置某个寄存器 ...

好的,我帮你看一下哈~~

网友C:
关注中,没有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