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dsp写xintf时,xzcs0片选信号一直为高电平

楼主(2014-08-20):
程序是正常的,已经在之前的板子用过了。现在是新作的板子。结果发现,当我直接向zone0区域写数据时,xzcs0一直是高电平,请问什么原因?是dsp坏了吗?
我用来控制一台电机,电机的编码器明明看到一直在计数,可是我的t2cnt却始终不变,请问是什么原因?
请各位指点!
我对普通IO进行置位、清零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相关下载

网友A:
xzcs0一直为高    最大的可能是被强制拉高了
建议你去掉外扩存储器跑代码   测测是否有变化
看到编码器在计数是通过在线仿真看到的吗    t2cnt没有计数
你指定是否合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