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反向衰减器的增益求解

楼主(2014-08-20):
请教大神反向衰减器的增益求解过程,自己推导的结果和书上的公式不一致,还没有质疑教科书的勇气呢

网友A:
你算出来是什么结果?

楼主:
是书上的错,已确定,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Ratten/(Ratten+Rina))(Rf/(Rinb+Rina||Ratten)),与图片中的结果不一致,它是怎么推出来的呢? ...

你算的是对的啊,教科书上应该不会算错,公式不一样不代表结果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书上的错,已确定,谢谢

楼主好不要面子,虚心可令人进步
这类问题教科书不会出错的,错的只能是自己

虚短概念下,有:Av={(R7//R8)/[(R7//R8)+R6]}*[R5/R7+(R6//R8)]
教科书可能是这样滴吧

通常设计下,有:R7》R8,则 R7//R8≈R8
工程近似得:Av=[R8/(R8+R6)]*[R5/R7+(R6//R8)]
也即:Av=[(Ratten/(Ratten+Rina)][Rf/(Rinb+Rina||Ratten)]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不要面子,虚心可令人进步
这类问题教科书不会出错的,错的只能是自己

你写错啦,好好检查一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写错啦,好好检查一下吧,

还真TM弄错啦,谢
手机不方便,请你帮我重写一个正确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真TM弄错啦,谢
手机不方便,请你帮我重写一个正确的吧

虚短概念下,有:Av={(R7//R8)/[(R7//R8)+R6]}*(R5/R7)
教科书可能是这样滴吧,
展开得:
Av=[R7*R8/(R6*R7+R6*R8+R7*R8)]*(R5/R7)
Av=R5*R8/(R6*R7+R6*R8+R7*R8)

楼主的公式:
Av=[(Ratten/(Ratten+Rina)][Rf/(Rinb+Rina||Ratten)]
也即:
Av=[R8/(R8+R6)]*[R5/R7+(R6//R8)]
所以:
Av=R5*R8/{(R8+R6)*[R7+(R6//R8)]}
Av=R5*R8/(R6*R7+R6*R8+R7*R8)
两种表达式展开后都一样,所以楼主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虚短概念下,有:Av={(R7//R8)/[(R7//R8)+R6]}*(R5/R7)
教科书可能是这样滴吧,
展开得:

多谢大神们指点,版本印刷的错误,此贴收获颇多!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