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关于STM32F2使用MII接口问题

楼主(2014-08-20):
请教大家,我STM32F207与BROADCOM交换芯片连接,单片机使用MII,交换芯片使用RvMII;配置STM32F207使用MII接口,TX CLK和RX CLK均有25M时钟波形,TX EN有波形,约为15个时钟周期的高电平,TXD0、TXD2波形与TX EN波形一样,TXD1无波形,TXD3有约一个时钟周期的高电平脉冲,RX DV和RXD四根线都无波形,读交换芯片的统计寄存器,得RvMII接口没有收到任何数据。请问该如何调试呀?各位有STM32F2的关于MII的相关例程吗?

网友A:
跟F2的MII例程应该关系不大了,主要检查一下交换芯片那边的工作模式设置。

TX EN有波形,约为15个时钟周期的高电平,TXD0、TXD2波形与TX EN波形一样,TXD1无波形,TXD3有约一个时钟周期的高电平脉冲

可以在F2这边主动发长度不同的数据,应该可以看到TX_EN和长度也不同,然后TXD0-TXD3都应该有数据,而不是跟其它某根数据线一样的。

楼主:
检查过交换芯片的模式,为RvMII,模式设置应该没有错。
现在是F2主动不断的发数据,例如0xAA,试过发不同的数据,测得TX EN的波形不变,TXD0-TXD3的波形也不变。
交换芯片是要收到正确的数据才会输出RX DV的吗?读过交换芯片的统计寄存器,没有收到任何数据。

楼主:
我现在调到交换芯片可以正常发出数据了,就是单片机的RX DV和RXD0-RXD3波形都正常,但单片机TX EN和TXD0-TXD3波形不太对,TX EN高电平时间比较短,程序是在官网例程基础上由RMII改过来的,只改了管脚配置和选择MII模式,其它没有改过。现在把程序改成主动发数据出来,或都把收到的数据直接转发出来,这两种方式用RMII在DEMO板上试,是正常的,但在我的板上,改成MII,就发不出数据,请问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2015-11-20):
也正在调STM32F207改官方例程MII模式,遇到了相同的问题,只能测到接受信号,无发送信号,时钟频率正常,请问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B:
单片机是MII,交换芯片是RMII,能通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是MII,交换芯片是RMII,能通信吗?

应该不可以吧,我的单片机用的是MII,交换PHY芯片也是MII模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