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launchpad在64位win7下怎么安装uart驱动,求好心人

楼主(2014-08-20):
MSP430g2launchpad在64位win7下仿真器安装失败,求好心人帮忙
已经试过重装系统了,但是还没解决

网友A:
你用的CCS是什么版本的?
建议:先尝试重新安装最新版本的ccs,一般新版本对较新的操作系统支持会更好
如果还不能解决,建议换操作系统吧。
64位的win7对一些软件的兼容性不够好

网友A:
我最早就用的64位的win7,比较蛋痛。后来更换了电脑和系统

网友B:
我电脑是64位的win7,ccs正常,MSP430g2launchpad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电脑是64位的win7,ccs正常,MSP430g2launchpad正常.

你用的哪个版本的CC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最早就用的64位的win7,比较蛋痛。后来更换了电脑和系统

我装了双系统,另外一个32位的,解决问题了。听说win8的可以安装,不知道有没有人试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装了双系统,另外一个32位的,解决问题了。听说win8的可以安装,不知道有没有人试过? ...

没用过

网友C:
这个问题的我也要注意下的啊,,我的也是win7系统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电脑是64位的win7,ccs正常,MSP430g2launchpad正常.

你是邱明?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邱明?

遇到老熟人了?

网友D:
用usb转ttl吧

网友D:
这个好用

网友E:
我也装了32位系统,配合那个什么USB补丁,就可以用了,听说是GHOST系统的问题,解决不了

网友F(2015-08-15):
引用 网友B:
我电脑是64位的win7,ccs正常,MSP430g2launchpad正常.

不知道用的什么版本的软件,我遇到了和楼主一样的问题。。也是win7 64的!郁闷哦

网友B(2015-10-02):
我的是ccs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