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收发器烧掉会烧掉can控制器吗?

楼主(2014-08-20):
总线收发器canH ,canL两条线人为短路或是别的原因,导致82c251烧掉炸开,换掉后不能通信,是把控制器也烧掉了吗?还有在总线收发器canh 和canl 发生怎样的情况82c251才会烧掉?假如这两条线和电源短路的话,电源才24v能烧掉吗?

网友A:
24V  肯定烧啦
你没装限流电阻?

网友B:
如果有足够的外部能量灌入,整个系统被摧毁都是可以的,何况控制器。但检修时要逐级排查,确认故障点后还要分析故障原因,必要时要采取相应的整改措施。

楼主:
MCU都烧了

网友C:
都能烧,只要电源一短路,其它的件统统可能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