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N和LM358P 区别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8-20):
没仔细对比过,据说这个情况比较复杂。
各个厂家的型号命名规则各不相同,TI的LM358P是DIP封装(双列直插)的,在ST的产品中LM358P则代表TSSOP封装,而LM358N是ST、Philips、ON、NS等厂家DIP封装产品的型号。

网友A:
看楼主的头像是ST的啊,可以查查你们公司的资料。然后给大家分享下: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仔细对比过,据说这个情况比较复杂。
各个厂家的型号命名规则各不相同,TI的LM358P是DIP封装(双列直插) ...

我最近有个客户用LM393P测试不行,我给它LM393N,测试就可以了,我想应该不是封装这么简单吧,唉,我也不懂,所以想问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的头像是ST的啊,可以查查你们公司的资料。然后给大家分享下

公司没说,说了告诉你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最近有个客户用LM393P测试不行,我给它LM393N,测试就可以了,我想应该不是封装这么简单吧,唉,我也不 ...

理论上DIP封装引入的分布电容和输入脚的电容是要大于SOP/TSSOP贴片封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