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大侠们帮忙看一下,选用ATmega16+1963应用问题

楼主(2014-08-20):
上周自己找了些资料做一块ATmega16+SSD1963的测试板,能测液晶屏TFT 800*400分辩率

附件是原理图与测板图

现在有个问题,这块测板焊了几块拿到产线上用,一块测板大概测一天后,原本测正常的液晶屏画面,现在测板测出只显一个黑画面。刚开始分析,既然屏只能走一个黑画面,表示1963是正常工作的,所以后面我又换了一个新的ATmega16上去,一切都正常测试。

现在有个疑问,难道ATmega16是烧掉了吗?如果是烧掉的话,那点屏应该是完全没反应了对吧,而且我重新烧入程序,还是一样的不变,我用别人的ATmega16测板在线上测试,人家的板测了大半年都没事,我的一上一天就挂了,是不是我的供电或者原理出错了吗?请大侠们指一点,小弟感激

网友A:
这个东西坏了就换了,要查原因多搞几个类似情况,再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坏了就换了,要查原因多搞几个类似情况,再找原因

胸,现在已经是第二块有这种问题了,实在不解,所以请大家帮忙看一下

网友A:
换电池供电看看,然后把坏的好好看看是不是单片机坏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电池供电看看,然后把坏的好好看看是不是单片机坏掉

如果说AT16的熔丝值设定不对,会不会有这种现象发生呢,

按道理设置烧入对了,屏才会有显示的,碰到这问题,现在头大的很,线上又要等着我去弄,烦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说AT16的熔丝值设定不对,会不会有这种现象发生呢,

按道理设置烧入对了,屏才会有显示的,碰到这问 ...

熔丝位也是自己决定的,其实如果供电稳定,影响的主要是时钟配置的那几个,你读出来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熔丝位也是自己决定的,其实如果供电稳定,影响的主要是时钟配置的那几个,你读出来看看就知道了  ...

怎么个读法?求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个读法?求指导.

用isp读啊

网友B:
这种现象我司也遇到过,其根本原因是芯片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现象我司也遇到过,其根本原因是芯片坏了

这种芯片没那么脆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现象我司也遇到过,其根本原因是芯片坏了

哥们,你应该也用过1963这个芯片调过屏吧,我请问一下,此IC调屏的前后肩的值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define                LCD_HDP         799
#define                LCD_HT          1000
#define                LCD_HPS         51
#define                LCD_LPS         3
#define                LCD_HPW         8

#define                LCD_VDP         479、
#define                LCD_VT          530
#define                LCD_VPS         24
#define                LCD_FPS         23
#define                LCD_VPW         3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芯片没那么脆弱吧

不是说全坏是某一个管脚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