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热释电探测器放大滤波电路信号放大问题

楼主(2014-08-20):
我想做一个热释电探测器的放大滤波电路,但是做好后放大1000倍,用信号发生器测试1mV的输入信号能够正常放大到1V多,但是探测器输出的信号却不能得到放大,在输出端得不到放大后的信号。用一个别人的电路测试了,我的探测器输出引脚是能够正常输出信号的。就是说我的探测器和滤波放大电路分开测试时没问题,但是放在一块就没作用了。请电路大神帮帮忙。
下面是这一模块的完整电路图,另外还有几个其他中心频率的滤波放大电路,都是共用这一个探测器的输出信号,有一个模块还没焊接元器件。  求大神帮忙详细分析下,做了好久好久了不知道到底什么原因,有点着急了T_T…

网友A:
楼主用的运放真是高档,别家用个低廉的SGM8524就搞定的设计!
先测量第一级放大后的信号是否正确,如果OK,那就是你的滤波器部分出问题了,第一级输出后加个22uF的电容试试。

网友B:
探测器输出什么信号?有直流偏置电压吗?
你可以一级一级测试信号大小和直流工作点,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运放真是高档,别家用个低廉的SGM8524就搞定的设计!
先测量第一级放大后的信号是否正确,如果OK, ...

第一级放大后也没有信号呀。但是我用标准正弦信号输入第一级,能正常放大(我后来将该放大改为100倍,能正常放大100倍)。滤波器我是用TI提供的FilterPro滤波器软件设计的。 整个电路用标准正弦信号输入,都有正常的滤波放大功能。  请高手指教呀,做了好久没做出来,一直不知道问题到底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探测器输出什么信号?有直流偏置电压吗?
你可以一级一级测试信号大小和直流工作点,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

探测器接受的信号源是一个黑体辐射经过电机调制的1—10Hz的信号,经过滤波放大后应该是一个正弦信号。 但是现在不管哪一级都没有信号输出呢,我只能用标准的正弦信号去测试,发现滤波和放大功能都正常。 能不能再帮忙分析一下,求指教呀,感激不尽……

网友C:
楼主有没有考虑探测是输出阻抗与运放输入阻抗的匹配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没有考虑探测是输出阻抗与运放输入阻抗的匹配问题呢。

这倒可能是个问题,那怎么解决呢? 运放的输入阻抗我看它的datasheet能得到,但是不知道探测器的输出阻抗怎么知道呢?  新手入门,还请多多指教哈~ 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探测器接受的信号源是一个黑体辐射经过电机调制的1—10Hz的信号,经过滤波放大后应该是一个正弦信号。 但 ...

真是的,你不知道传感器的输出特性,谁可以帮你呢?
R24=47K,是否传感器带不了47K的负载?

网友D:
我记得热释光探测器出来的是电流信号吧,你这电路时测电压的。应该是不匹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是的,你不知道传感器的输出特性,谁可以帮你呢?
R24=47K,是否传感器带不了47K的负载? ...

嗯,谢谢。 我查了下网上所有热释电探测器输出信号端和接地端都是接的47K的电阻呢,另外我这有一个热释电探测器滤波放大电路,能够正常输出探测器信号经过放大滤波后的正弦信号,只是里面还有低频成分,我的任务是需要做一个更好的滤波器。 该电路的探测器电路部分也是我这么接了一个47K电阻,再并联一电容,然后信号直接接到运放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热释光探测器出来的是电流信号吧,你这电路时测电压的。应该是不匹配的。 ...

电流应该可以转化为电压测试吧,那个R24是不是就将其转化为电压了呢?  我有一个能测出该探测器信号的电路,他的探测器部分电路也是和我的那个一样的,然后直接把探测器输出信号接到运放同相放大端,再进行放大滤波。

网友D:
不好意思,没看到那个电阻。不过47K的电阻太大了。探测器应该驱动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没看到那个电阻。不过47K的电阻太大了。探测器应该驱动不了的。 ...

我在网上查了,热释电探测器的这个匹配电阻都是47K呀,而且我这有一个别人提供的可以用的热释电探测器放大滤波模块,他用的也是47K的电阻。  就是不知道那个探测器的信号为何一直不过来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在网上查了,热释电探测器的这个匹配电阻都是47K呀,而且我这有一个别人提供的可以用的热释电探测器放 ...

请检查检测环境和测试条件是否一样,热释电传感器的输出跟测试的物体运动方向有较大的关系。有可能它连接你的板子的时候根本没有输出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