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刚刚画完一个STM32功能板,请大家看看有没有哪里不合理

楼主(2014-08-20):
RT,刚刚画完一个系统板,请大家看看有没有哪里不合理的地方。:D
系统板主要功能将AD采集到的信号通过TCP/IP协议发送到上位机。
=======================================================
系统板介绍:
1、系统采用STM32F103VET6(512K_FLASH、40K_SRAM、2路IIC、3路USART

2路SPICAN总线、USB 2.0、全速接口、7通道DMA)为主控芯片。原理图

设计上兼容STM32F107以太网设备RTL8201调试。
2、板截USB型ISP下载接口,参照原子STM32开发板。
3、主控芯片多余引脚以功能复用的形式引出。
4、子机同步及通信通过CAN总线完成(485总线备用)。
5、系统板采用外部看门狗芯片。
6、系统功能实现主方案(STM32F103+SRAM+W5100)硬件TCP/IP实现
   方案B:(STM32F103+SRAM+DM9000)软件TCP/IP实现
   方案C:(STM32F107+SRAM+RTL8201)软件TCP/IP实现
7、所有使用总线的外设均挂在FSMC总线上,通过138译码器来实现不同设

备的片选。
8、采用4.3寸TFT液晶屏,采用RA8875作为驱动芯片。
=======================================================
由于考虑到后面可以直接换到STM32F107所以只能用100Pin的。所以SRAM

、NAND FLASH、W5100、DM9000、RA8875这此外设全挂在FSMC总线,通过

译码器完成不同设备的读写功能的实现上拿不准,通过373解决数据地址

复用。这里还请大神们帮忙指导一下哈。:D:D:D

系统整体架构

系统整体架构

处理层框架

处理层框架

SRAM&Nand flash

SRAM&Nand flash

(Nand Flash 原理图引脚已经更正)
如果需要我可以上传AD工程

网友A:
分的张数太多了,看起来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的张数太多了,看起来累啊

主要就帮着看下fsmc上挂的外设就可以了:D

网友B:
好想看看ad工程

网友C:
画的不错,不过我想看PCB长什么样

网友D:
楼主,有没有PADS画的原理图和PCB。PADS原理图和LAYOUT很好的交换.....方便查阅。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分的张数太多了,看起来累啊

都放一页上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画的不错,不过我想看PCB长什么样

没看到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都放一页上好

那样图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分的张数太多了,看起来累啊

打印方便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好想看看ad工程

有啥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没看到

确实没看到

网友G:
原理图呢

网友G:
看不清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