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nor flash模块的CE和WP是怎样理解的?

楼主(2014-08-20):
(图片)

网友A:
CE就是使能.WP就是写保护.
有啥问题?

网友B:
这个问题太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CE就是使能.WP就是写保护.
有啥问题?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

但里面的CS1、CS2和CS3是随便接一个吗??
WP是不是总是低电平啊?如果总是低电平那就写不进去了,应该不可能啊。

我的意思是电路图没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太简单

那些0R的电阻是什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没看数据手册啊

请明示。。。。真不知道。

网友B:
这个模块是支持多个nor flash叠加在一起的,当使用多个nor flash时,可以通过CS1、CS2和CS3来选择不同的nor flash。
应该是这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模块是支持多个nor flash叠加在一起的,当使用多个nor flash时,可以通过CS1、CS2和CS3来选择不同的nor ...

你说得对啊,是可以叠在一起的,但电路图还是没看明白,怎么就可以用CS1、CS2和CS3来使能呢?
还有WP,总是在低电平,那就写不进去啦!

这个nor flash模块是某个开发板的扩展组件。但我没那个开发板啊。我是打算自己用AVR弄个编程器来读写这个nor flash,而且这个模块不是简单的将所有引脚引出,而是做了一些调整在适应厂商自己的开发板。

我是知道自己的理解有错误,但不知道错在哪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得对啊,是可以叠在一起的,但电路图还是没看明白,怎么就可以用CS1、CS2和CS3来使能呢?
还有WP,总 ...

建议你找这个模块的电路图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