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推荐DC/DC降压IC方案,输入5.5-10V,输出5V/1A。

楼主(2014-08-20):
输入5.5-10V,输出5V/1A。
最好是带使能的,可以关断。
量比较大,求个方案,要便宜、稳定。

楼主:
要固定输出电压的~~

网友A:
用可调电压的吧,MP1470、MP2359都可以,价格貌似7美分左右吧,关键是性能非常稳定

楼主:
谢谢,最好是国产的,7美分是离岸价?

网友B:
最低压差只有0.5V,有1A的负载,一般的降压式的DCDC都很难做到。找找支持STEP UP/DOWN 的芯片吧,比如 XL6009什么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低压差只有0.5V,有1A的负载,一般的降压式的DCDC都很难做到。找找支持STEP UP/DOWN 的芯片吧,比如 XL60 ...

嗯,俺也倾向于 Buck-Boost 的。

XL6009价格就高了~~

网友(2014-09-19):
TD1482   6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