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外扩RAM 问题

楼主(2014-08-20):
需要配置DSP内部寄存器吗?   还是直接接上了就能用?

DSP是TMS320LF2407

C2000系列的都通用吗?

网友A:
外扩RAM肯定是需要配置的   如XINTF或EMIF接口 的配置
C2000现在系列型号就多    不一定通用

网友B:
我是用的C5402+6416,需要在cmd文件定义好各个位置,即映射关系,有时部分空间会被DSP内部设备占用,只能用一部分.不过现在用它存一张波形表格,总是感觉读写不太稳定,也不知是不是硬件走线不过关引起的

网友C:
动态RAM,由于行、列地址线是共用的,这个应该是不能随便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