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0--5V的AD信号变成0.1--0.8V

楼主(2014-08-20):
一个芯片出来的是0--5V的AD信号,但是我的AD采集电压要求0.1--0.9V,这个电压该怎么线性转换啊?求一个思路

网友A:
可以用同相求和电路实现
见《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第四版(华成英,童诗白)P331页

网友B:
3楼电路Vo后面再加个运放做跟随给到ADC,比直接接ADC要好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同意4楼,3楼你那个0.116 什么作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同意4楼,3楼你那个0.116 什么作用

0.116当0.1用。

网友C:
0.1v 你怎么给

网友C:
是个思路  是我纠结了

网友E:
也从运放出来

网友F:
先通过电阻分压将0-5V调整到0到0.8V,再用运放搭个加法器抬升0.1V,这个0.1V可以通过电源经电阻分压得到。

网友G:
精度要求高的话,0.1伏用电压基准分压产生。

网友H:
我是来看回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精度要求高的话,0.1伏用电压基准分压产生。

采用电阻+运放的方式还是直接电阻的方式?哪个方式更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通过电阻分压将0-5V调整到0到0.8V,再用运放搭个加法器抬升0.1V,这个0.1V可以通过电源经电阻分压得到。 ...

好注意,拿运放您建议使用哪个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从运放出来

谢谢,请问能再稍稍具体些吗?通过什么方式从运放出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同相求和电路实现
见《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第四版(华成英,童诗白)P331页 ...

谢谢,我回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大家都是在您的思路基础上展开的讨论,看样子是个可行的方案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都是在您的思路基础上展开的讨论,看样子是个可行的方案

我给的电路只是个半成品,要做实际电路还得你自己修改修改,比如:
1、需要选取合适的阻值,
2、0.116V的来源问题,如果是用电阻分压而来又要节省运放的话,那所有参数都要重新计算,那这样电路至少需要3个电阻,

网友I:
增加一级调理电路,楼上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注意,拿运放您建议使用哪个好呢?

你这个对带宽没什么要求,主要是精度,像OP07这种就够了吧。

网友G:
从电源上取电压分压,再使用运放,电源电压纹波可能需要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对带宽没什么要求,主要是精度,像OP07这种就够了吧。

我要处理的信号是5M的信号,应该选个高速的运放,不知道OP07可以满足不,我之前没有用过OP07,但是听说用着挺好,在这样的速度下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给的电路只是个半成品,要做实际电路还得你自己修改修改,比如:
1、需要选取合适的阻值,
2、0.116V的 ...

嗯,听取大家的意见,运放不省,对了,我这个要处理5M的信号,对干扰和精度要求比较高,用电阻分压的方式没有问题吧

网友B:
5MHz的信号,OP07搞不定的,要用高带宽的运放,可以试试SGM8051,250MHz的带宽,130V/us的压摆率

网友J:
哇,这么高速度,ADC能处理过来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要处理的信号是5M的信号,应该选个高速的运放,不知道OP07可以满足不,我之前没有用过OP07,但是听说用 ...

信号频率这么高,变换之后的线性度和频率响应会受影响(除非在分压电阻上做频率补偿),最好直接换一种输入电压宽的ADC,如果你非要变换的可以找一款高速的运放(大于等于10M的带宽应该就够了)。

网友K:
     用单端转双端的运放也行,带共模电平移动的

网友L:
用反向比例运放放大。并且加偏置吧偏置调节到你的那个点

网友M:
y=kx+b或y=K(x-b)求方程。。。

网友N:
同意四楼,加跟随提高负载能力,最好在输出端并一个接地电容避免电压被拉低

楼主:
引用 网友N:
同意四楼,加跟随提高负载能力,最好在输出端并一个接地电容避免电压被拉低 ...

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信号频率这么高,变换之后的线性度和频率响应会受影响(除非在分压电阻上做频率补偿),最好直接换一种输 ...

有人提议说用LF357,我看资料好像是20M

网友D:
怎么久了,居然才发现楼主标题和内容冲突了,一个是0.1V~0.8V,一个是0.1V~0.9V,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久了,居然才发现楼主标题和内容冲突了,一个是0.1V~0.8V,一个是0.1V~0.9V, ...

牛;P

网友O(2025-01-20):
将0~5V 比例运算为0~0.8V,然后同性加法器加0.1V(基准精密电阻分压后加跟随器得到0.1V),得到0.1~0.9V

网友O:
引用 网友F:
先通过电阻分压将0-5V调整到0到0.8V,再用运放搭个加法器抬升0.1V,这个0.1V可以通过电源经电阻分压得到。 ...

0.1v得加跟随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