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软件放置元件时与字符不在同一个层,一个在顶层一个在底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8-20):
双击器件
然后又三个选项
第一个 器件实体 第二个 位号 第三个 参数
在第二 第三 个选项 mirror 打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击器件
然后又三个选项
第一个 器件实体 第二个 位号 第三个 参数

恩,那个我按您 说做了,字符是反向了,可以元件本体与字符却不在同一个层,元件在底层,字符却在顶层? 这个要怎么解决呢,谢谢

网友A:
实在搞不定 删除器件 自己重新画个
器件实体 位号 参数 这三个可以单独设置在那一层的 你别搞的总是反的 ,不晓得你咋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搞不定 删除器件 自己重新画个
器件实体 位号 参数 这三个可以单独设置在那一层的 你别搞的总是反的 , ...

版主,不是我把他搞反的呀,之前都是正常的,可是那天一弄就是反的了,我不知道是不是设置问题,可是我没有弄那个地方,哎我也不知道呀,我也不想呀

网友B:
没用过99SE,AD的做法:双击器件,弹出下面的对话框,取消锁定原始(红色箭头所指),确定后,双击你要改的原件名,改下标示所在层即可。

网友B:
如果99SE上找不到,建议先用AD打开,改后另存

网友C:
Cadence里面打开元件库修改下,更新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Cadence里面打开元件库修改下,更新就可以了~

谢谢

楼主:
问题自动解决,今天再用时,软件已恢复正常。谢谢各位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