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怎么理解?

楼主(2014-08-20):
USB, ST, AN, ck, dc
想找个可以USB直接调试的芯片,PSoC 3 has two pairs of pins that support SWD: P1[0] SWDIO and P1[1] SWDCK, or P15[6] USB D+ (SWDIO) and P15[7]
USB D– (SWDCK) pins.   这句话怎么理解?

楼主:
USB可以在线调试?

网友A:
这句是说P15[6]和P15[7]端口可以被配置为USB接口或是SWD接口

网友B:
嗯,相当于一个端口可以实现不同功能,没有说USB接口可以在线调试!

网友C:
楼上说的是,PSoC3有两对引脚可以用于SWD,一对是专门的P1[0] 和P1[1],还有一对是楼上说的那对

网友D:
就是说PSOC3有上面的2组引脚可以用于SWD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