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接地问题

楼主(2014-08-20):
1.哪位大神能给解释一下这一段话啊?模拟地和数字地在板子上分别是做什么用的呢?
2.我现在用的是ADC转换AD7606,要开始画PCB图,想请教一下,如果使用这个芯片的话,有模拟地和数字地之分吗?

网友A:
同问,我最近也遇到跟你差不多的问题,对地的概念不是很清楚,不懂在画PCB的时候怎么处理

网友B:
坐等大神